低压配电系统使用PLC的改造方案

楼主(2003-10-21):
大家好! 我现在要做一套将老式的机电控制系统改为PLC控制的方案(实现智能化)。我只用过西门子S7-200,而且也只做了一些简单的功能。请问哪位高手有过这方面经验,留个联系方式?非常感谢!

网友A(2003-08-16):
你提要求,我们给你免费做方案

楼主:
我的控制内容如下: 设备1:2个模拟量输入(1-5V) 5个开关量输出; 设备2:1个模拟量输入(1-5V)/1个模拟量输出 要求实现PID调节 设备3:采用4~20mA的信号进行驱动 ,1个温度信号输入(来自热电耦) ,5个开关量输出; 设备4:低压接触器(共8个)的开关控制,电压380V、电流最大的是160A,(合计有8个开关量输入/8个开关量输出) 另外还有50个模拟量需要实时采集存盘,但不需要控制。这些需采集的信号分别来自热电耦、0~130V直流电压、0~1V直流电压。 我们对可靠性要求非常高,并要有热备份。

网友B:
你是那的朋友,若近我帮你做.

网友A:
对于4台设备的控制,可以采用双机热备的PLC,比如omron的CS1D。对于50个模拟量,由于不参与控制,可以采用采集模块或者板卡来解决(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选择),这样可以降低成本。因为PLC的模拟量模块挺贵的。 CS1D<---Controllerlink或以太网--->工控机(内置AI板卡)<---RS485或modbus或TCP/IP--->采集模块。

楼主:
microtomato: 您好,我想知道如果使用西门子的PLC来做方案应该怎样做,因为我对西门子的产品稍微了解得多一些。另外,我忘了说我的50个模拟量数据的采集要求1秒钟刷新10次,我调查过了使用PLC的模拟量模块是达不到的,有哪些采集板可以做到呢?希望大家多多帮助无知的我,谢谢!

网友A:
西门子:   S7-400H和S7-400FH。硬件热备,同步扫描。   S7-400和S7-300。上位机软件热备。西门子自己叫软件冗余。   尤其是CPU-315 2DP和CPU-315F 2DP用的最多。   注意:2个S7-300要实现软件冗余,上位机必须用WinCC+WinCC冗余软件包。 生产板卡厂家的厂家有不少,下面这个是艾雷斯的32通道隔离型单端A/D输入卡,速度能够满足你的要求: http://www.industrialacs.com/ebusiness/gb/product_detail.asp?catalogid=11&productid=17 下面这个是艾雷斯的其他板卡: http://www.industrialacs.com/ebusiness/gb/product_list.asp?catalogid=11

楼主:
microtomato:    您好,首先要感谢您的热心帮助!有些内容我还不太理解:S7-400H和S7-400FH都含有冗余设计,在使用的时候是否只能用两台S7-400H或两台S7-400FH,而不能交叉使用?硬件热备情况下我选择上位机只用一台,根据实际使用的经验来看有无必要再增加一台? WinCC+WinCC冗余软件包我没有听说过,我最近弄到了wincc 5.1的软件包,有什么区别吗?是不是需要两台上位机?在线等待...

网友C:
用siemens s7-400h 双机热备是很贵的,如果钱不是问题的话就没有问题,模拟量全部用plc的模拟输入输出模块,1秒钟刷新10次也没有问题,plc模块的转换时间少于10ms,用其他的数据采集模块或板卡价格便宜,但是集成度低,用也比较麻烦.你可以用上位工控机装wincc,插siemens的网卡,plc用s7-400h,插一工业以太网模块,与wincc通讯,其他的开关量和模拟量模块根据你的需要选.前提是钱不是问题,哈哈.

楼主:
zlzxw: 您好,谢谢您的宝贵意见!请问siemens s7-400h 双机热备贵到什么程度,5万够吗?西门子的上位工控机装wincc后,该插什么样的siemens网卡呢?如果用其他的数据采集模块或板卡是不是需要另增一台PC机?两个s7-400h都要插一工业以太网模块吗?具体是些什么以太网模块,我好去查报价。其他的开关量和模拟量模块怎样连接进去我没个概念,我的执行机构除了直接连接到开关量和模拟量模块外,还可以建现场通信如AS-i进行连接吗?我只用过西门子S7-200,而且也只做了一些简单的功能,所以对工业组态网的了解微乎其微,请大家多多关照!

网友D:
回复hqx: 我是qiaopeng1231, 用西门子S7-400H作热备,5万元远远不够。PLC都不够,你还要有 上位机软件,约需万元,加上工控机,又需万元。大概需要十几万元。你觉得划算吗? 用硬件级热备,那一家的产品,5万元也拿不下来。 考虑软件热备吧。50路的模拟量采用板卡吧。 我前一段时间给一个朋友私下帮忙, 作炼钢厂的转炉控制,比较象你描述的情况。 点数少,要求可靠性十分高,还有大量模拟量采集。 当时用了GE的S90-30,可这东西也不便宜。 当时的模拟量达48路,大部分是热电偶和温度变送器信号。 使用工控机插采集卡实现。 不过我个人觉得,采用研华的ADMA模块采集更合适。 ADMA很象PLC,你可以将上位机再作热备或双工, 然后再于ADMA相连。1秒钟10次的刷新率没有问题。 你的问题,没有了解现场情况不好说。 我写了一片关于双机热备的帖子在本论坛, 你看一下,有无帮助。 建议你咨询离你最近的PLC厂家办事处。 各方面核实完再定方案。

楼主:
大家好! 今天可能是网络有问题,刚进来。我刚接触不久,请问qiaopeng“将上位机再作热备或双工, 然后再于ADMA相连”这种说法不太理解,能讲得更详细些吗?另外,使用ADMA对集成度是不是有影响,需要再增加一台PC机单独进行采集吗?

楼主:
qiaopeng: 您好! 不好意思,您的帖子在哪里我还没有找到,能拷贝一份到这里来吗?谢谢!

网友D:
转贴: 简单总结一下,双机热备产品的种类。   1.西门子:   S7-400H和S7-400FH。硬件热备,同步扫描。   S7-400和S7-300。上位机软件热备。西门子自己叫软件冗余。   尤其是CPU-315 2DP和CPU-315F 2DP用的最多。   注意:2个S7-300要实现软件冗余,上位机必须用WinCC+WinCC冗余软件包。   2.施耐德:   Modicon Quantum。最经典的双机热备产品,市场占有率最高的热备产品。   型号最齐全的热备产品。硬件热备,同步扫描。   TE Premium 。需加载温备软件,可实现软件级别热备。上位机用那一家的都行。   (当然,虽然WinCC支持Modbus,但是用西门子去支持施耐德软件热备,想都别想!)   3.GE Fanuc:   S90-70。硬件热备,同步扫描。功能强大,甚至可实现三重热备或三机表决系统。   S90-30。软件热备。需加载热备软件 Max ON。自家的Cimplicity 对S90-30的软件热备   支持最好,当然,iFix和Intouch支持也很好。只是不知国产组态软件支持怎么样。   注:在软件级别的热备系统中,用S90-30的效果和性能应是最好的。   4.三菱:   Q4AR。可以实现硬件级别的热备。但是,产品型号单一,成本也不低,加之用户认可度不高,正在逐步退出这片市场。   Q。从过去的大Q (QnA)到现在的小Q都可以实现软件及热备。不用额外的热备软件。   需自己编程(不难)实现。通过判断标志位来实现切换。   注:这是成本最低的热备方案,也是性能最差的方案。我甚至想把它叫双机冷备。   5.Omron:   CS1D。新秀。硬件热备。同步扫描。速度应该是除了Quantum之外最快的了。   CVM1D。老型号的双击热备。硬件级切换,同步扫描。      需另外注意的是:双机热备一般是要求用在较重要的场合,这些场合停机的成本很高。   所以才会要求双击热备。   欧美的产品在这一领域应用很多。日本的产品用的很少。      硬件级热备都是同步扫描,切换时都是从断点出开始扫描。   以前见某网友的帖子说西门子全部都不是同步扫描的,也就是说西门子没有硬热备,   只有软热备。这多是因为他见别人用S7-400做的软热备比较多的原因吧。      另外有一个重量级的厂家没提到。这是因为本人对Rockwell_AB的产品不熟悉。   有了解的朋友可以跟帖。 补充一些:   1.硬件级的热备,切换时间一般在毫秒级。   (没有象有些厂家吹嘘的那样在微妙级)   2.软件级的热备,切换时间一般在1-3秒。    GE S90-30一般不到1秒。      注意:   以上所说的时间为典型值,具体时间跟I/O点数的规模、程序的长短、   I/O扫描周期的长短等有关。 再补充:各家的热备机型形式上有很大差异。   日本厂家如三菱和欧姆龙,热备的2个CPU和2块电源是在一个   机架上的。而欧美的是分开为2个机架的。      三菱Q4AR,单机架,CPU及电源双备。通讯网络也可以冗余。   机架上不可插I/O模块。   I/O模块全部插在另外的机架上。   厂家的表态:可以热插拔CPU机架上除了A6RAF外的任何模块。   I/O模块不支持热插拔。(因为I/O模块是QnA系列的普通型)      欧姆龙CS1D与CVM1D也是单机架实现热备的,CPU及电源双备。   也可以实现通讯网络的冗余。   I/O模块可以插在CPU机架上去,但我还是建议您最好把所有   的I/O模块放到另外的扩展机架上去,不要插在CPU机架上。   厂家的表态:可以热插拔CPU机架的CPU模块和电源模块,   若网络通讯模块是冗余的,也可以热插拔,其他模块,尤其   是热备模块(双机单元)最好不要动。   I/O模块支持热插拔。但是不建议热插拔。      施耐德Quantum,双机架完全独立,每个机架上的CPU、电源、   通讯、热备等模块均可以热插拔。   I/O跟CPU不能放在同一个机架上,除非你不作热备,做单机   可以放在一个机架上。   I/O模块完全支持热插拔。据说还支持I/O模块的状态记忆,   更换模块后可立即将模块的映像区数据复制到模块上去。   就是说,你拔模块前是什么状态,那一位开,那一位关,   更换模块后,状态马上回复为插拔前的状态,不会全复位的。   不过我从未尝试过带电插拔。那一天没事做试一下(^_^)         西门子S7-400H和400FH,热备的两部分是完全独立。   意思是说,可以分成2个机架,也可以放在一个机架上,   但那个机架在电气回路上是完全独立的,就如同2个机架。   可以对任何一个机架的任何模块热插拔。   I/O模块(ET200系列)也是支持热插拔的。      GE S90-70的情况同Quantum。我就不多说了。      所有软件级热备的PLC产品一般都是不支持热插拔的。   大家不要轻易尝试!      选购一款产品前详细的咨询和了解是很重要的。有时候是   需要注意一些细节问题的。

网友E:
楼上的各位朋友: 我们是北京巨腾安可科技有限公司。 巨腾OPEN-PLC产品,有双冗余CPU;有泛用型模拟量采集模块,可以处理超过十种以上的工业信号;有PID调节板卡。你的以上需要我们都可满足,你的整个系统可通过我们的OPEN-PLC组建。巨腾产品性价比很高,相对楼上推荐的品牌,可大大节省您的改造投资。 联系 010-63691792-81 01063691641-83传

楼主:
天啊,我不懂,你们能说的再详细点吗,我连机电控制系统是怎么回事都不清楚,可以让我长点知识吗?

楼主:
您好! 在使用西门子S7-300的情况下我想用数码管做报警指示,比如无故障时数码管显示00、故障1产生时数码管显示01、故障2产生时显示02,如果故障1、2同时发生则循环显示01、02,故障清除后01、02自动消失。我不知到该怎么做,能给一点指点吗?谢谢!

楼主:
用一套小型DCS就好啦

网友C:
用几个开关量输出就可以达到要求,数码管显示00,01,02,三个数,前面的0是固定的,你可以用硬接线直接就可以了,显示0,1,2最多就是7个输出点.当然最好用晶体管输出的模块.

网友F:
可以发一份西门子s7-200的编程软件(无期限)给我吗? 谢谢! E-mail:jzg7610168@sina.com

楼主(2003-09-15):
不好意思,我让大家误解了,其实00、01、02只是举的一个例子而已,其实需显示的远远不止这些,约有25个。

网友G:
我也想要一份S7-200的编程软件,哪位大哥给一个吧!E-mail :callbye@163.net

楼主:
软件很大,Email送不了.哈哈!!

网友H(2003-10-18):
相信我司技术人员的能力的话,请与我们联系0595-2490162(业务)或0595-2490173(技术)定能为你奉献上满意的服务。

网友I:
如使用西门子S7-300的情况下用数码管做报警指示,那你使用DDM4A(开关量驱动)应该可行,见http://www.jtplc.com,上面还有西门子S7-300驱动32块DDM4A的例子.

网友J:
PLC读取模拟量速度是够的331模板100MS,431模板55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