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知道电机的绝缘等级不同,选用变频器启动还需要另外加其它的保护器件吗

楼主(2003-10-21):
在实际工程中发现电机的绝缘等级不同,用变频器启动电机时还需要加器件,否则电机容易烧掉,是不是这样

网友A:
不加也不致于电机容易烧掉!很多人都没加!

网友B:
低压变频器的DV/DT对电机绝缘是有影响,但一般不会加什么器件。因为这个影响毕竟很小。而且低压电机一般价格较低。 高压变频器的话要是采用电压型针对老电机一般要加滤波及隔离变压器,电流型可直接接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