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楼主(2003-10-21):
急问关于电机堵转的概念 堵转的参数和额定的有什么关系? 选购电机的时候怎样参考这些参数 谢谢

网友A:
堵转是指电机的轴转速为零的情况。堵转参数是恒量伺服电机性能的重要指标,有的场合甚至比额定标量更为重要。对于直流电机和交流电机,堵转的参数意义又有所不同。交直流电机的连续堵转电流与线圈温升有关,一般以不烧毁线圈为限。堵转和额定是两种差别很大的工作状态。我曾做过三相感应电机的特性测试实验,堵转电流要比额定工作电流小很多,所以说交流电机在堵转时极易被烧,这也是低于额定电压启动交流电机反而烧毁的原因。

网友B:
看了很多厂家给的参数有峰值堵转和连续堵转 不知又有什么参数 我现在选用的是直流力矩电机 才工作,从来没有接触过电机型号的选择 好像和想像中的差很远 很多觉得应该有的参数大部分厂家都没给。。。 希望大家能给点帮助,bow~

网友A:
这两个参数是最为常见的参数,别的一般也用不到。你要用什么样的直流力矩电机,把具体的要求E-mail给我,我可以帮你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