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PLC控制伺服电机的资料?

楼主(2003-10-21):
谁有PLC控制伺服电机的资料阿?给我一份,我急需此资料救命啊!!帮帮忙!!! EMAIL:yiqilaiba@etagng.com

网友A:
plc有,伺服电机有,但是没有PLC控制伺服电机的资料,有什么问题,请高手帮忙啊!

网友B:
PLC控制伺服电机,形式上是可以的,实际效果好不好就得看具体对象了,兄弟,PLC对伺服电机最好是做一些简单的控制,如启动/停止,速度给定之类的活,要做性能高的伺服系统,最好还是用伺服控制器,PLC多用于程序调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