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维修安川变频器 !

楼主(2003-10-21):
我有一台安川11KW变频器显示输出短路!但IGBT都是好的!请各位大虾赐教如何维修!

网友A:
查PC929及其回路

网友B:
查一下稳压管及PC929

网友C:
是的,查驱动电路上的光藕及电容,还有主控板和驱动板之间的连接线。

楼主:
感谢大家的指点!我的那台变频器已修好!是驱动电路上有一只510Ω/2W的电阻引脚断了!谢谢大家的支持!

网友D:
你好,我们是泉州自控的,有需要可以和我联系,05952802995

网友E:
大家好: 如果您需要维修方面的一些资料及经验,可来电咨询。 如果您还需要有关变频器培训方面的要求,我们会尽量满足您。

网友F:
经常上来这里也行!!

网友G(2006-08-09):
各位高工你们好,现我有一台安川11KW的变频器坏了,主要是常时出现OC和GF故障,有时不接电机都有这样的现象,其发生的频率很高,运行不到二十分钟就会有一次,现请教各位是何原因.谢谢!!!!!!

网友H(2007-05-08):
CT是什么东东啊,我这儿一台变频器报GF,输出电路检查是好的.

网友I:
电流传感器

网友J:
问题是出在控制电路还是主电路呢

网友K:
我们是做工控维修,如果日后有维修这块我们可以保持联系,xulinf@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