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长裁减控制方案

楼主(2003-10-21):
本人要实现40mm的精确定长裁减控制,要求最大误差不超过0.025mm,功率较低,请问选用什么伺服系统比较合适?目前的大多数伺服系统的反馈信号都是直接取自电机转轴,这样造成的机械传动误差应该怎样消除?如果用步进电机通过驱动器细分来实现精度位置控制是否可行?

网友A:
青岛富森自动化有限公司 “青岛富森自动化有限公司”是一家以德国ParKer伺服驱动器和BST纠偏控制系统销售和改造为主要业务的高新技术公司。公司投资总一百万元,集中技术优势,资本优势及丰富市场经验于一身,承接各类自动化控制系统工程,并提供先进技术及完善的系统化专业服务,方案设计,调试安装,售后终身维护。 现将我公司ParKer伺服驱动器产品简单介绍如下: Compax系列控制器 ParKer机电自动化部把最新的产品Compax列入Compax数据伺服控制器系列产品中,现投入市场的Compax驱动器产品功率从2.5KVA到35KVA,而新产品 Compax功率界限最小可以到1KVA ,由于它极具紧凑的体积和有竞争性的价格,在更广泛的工业自动化应用领域,Compax提供了利用完全数字化伺服控制技术的机会。 Compax的理念:在传统工业自动化领域解决方案中,多种运动操作常常是来自机械零件通过公共控制轴传动,那么就需要更灵活和成本效益高的机械装置,但是这很难达到满意的程度,而数字伺服控制系统能提供一整套分散的工业自动化解决方案,而且它们能代替不灵活的机械零件,例如齿轮,轴和凸轮,从而导致数字伺服控制具有更高的控制能力,Compax特殊时间成具有宽范围功率选择,和应用特殊的硬件选择来满足这些苛刻要求。 杰出的功能能力:Compax产品除了能完成自动化领域应用一般的解决方案,它还能完成复杂和特殊专业功能,例如凸轮仿行的动态互锁和精密多轴同步。采用HEDA实时总线,几个Compax伺服控制轴,可以2.5 μs内达到同步运动;在实际应用中,这意味着在速度达3000rpm时,位置同步控制精度能达1弧/分内,采用所以公共总线,这高性能体现在高度集成的系统中。 特别紧凑的体积空间:Compax装置包不仅包括电源电路板,控制电路板和整体的位置控制器,并且还提供220交流电源插座,这意味着它可以直接插单相230V的电源上,一个独立的+24V电源提供给控制电路板,以防在紧急停电的情况下,控制系统的通信能保持,这样小的装置包特别适合安装在机架和机械车床内。 最佳的性能价格比:采用特别先进的ASIC技术,它集成大部分电子功能提供了灵活和极具强大的硬件平台,这种有效的技术作为Compax驱动器的基础,保证了 1000SL具有强大的性能来满足各工业控制领域广泛应用。 典型的应用领域: (1) 系统集成:例如旋转台,连续的系统传输 (2) 专业机械应用:例如dosing单元,电子齿轮箱 (3) 搬运系统:例如,印刷、送料、搬运 (4) 机床:例如,工具定位,同步机械加工,工具驱动 (5) 纺织机械:例如,布料编织、切割和缝制 (6) 包装机械:例如,送料,电子凸轮,主驱动 (7) 机械设备:例如,电锯、盘绕卷、旋转切割 (8) 测量和测试:例如,传感器定位、连续路径控制 OEM系列: 迷你型无刷伺服驱动器是专为OEM设备制造厂和用户批量需要而设计。OEM系列是利用±10VDC模拟的扭矩放大器,能够同工业标准的运动控制器直接兼容。OEM驱动器使用相同的在大多数步进马达放大器中常见的指令接口,使得容易地从步进马达升级到无刷伺服系统中常见的较高性能水平。 性能: (1) OEM的扭矩模式运行 (2) OEM的步进和方向运行 (3) 带霍尔效应传感器的6-状态驱动器 (4) 通过外接电阻可改变峰值电流和反馈电流的值 (5) 同无刷或有刷伺服马达从多至1.3Nm连续和3.99Nm的峰值扭矩 可靠性: (1) 相间和相地短路保护 (2) 过压回路保护巨大的惯量负载 (3) 状态/故障LED指示器确保正常运行 (4) 封闭的包装减少环境污染危险 (5) 过热回路保护,避免驱动器过热 包装: (1) 应用专用的集成回路(ASIC)和表面安装技术减少产品的包装尺寸、并增加产品的可靠性 (2) 可拆卸的塑料防护罩 (3) 热量通过安装表面散发 (4) 仅用两只螺钉安装 (5) 标准25D-PIN型插座 (6) 直角螺纹端子允许侧对侧的安装或Eurorack兼容性 电源: (1) 提供6A连续电流和12A峰值电流 (2) 单个24-75VDC电源输入 多轴控制器系列: Compumotor的变革性的6K控制器是一结构独立的运动控制器。6K是一种多轴线运动控制器,它能解决从基本到复杂的运动控制的应用,这些应用包括:物料堆放、打包、随动、电子凸轮等上百种应用场合。6K使用以太网通讯,允许高速地同许多不同的产品进行连接,这些产品如:PLC、HMI、I/O模块和视觉系统等。 通用的连通性:6K是真正的通用,提供工业标准+/-10V或步长加方向的输出,它能够控制从1到8轴的步进电机和伺服器的任意组合。 网络:每一个6K控制器有一个可编程的IP地址,使的一个或多个6K控制器能够容易地组成一个以太局域(LAN),TCP/IP协议允许用户的网络间能有可靠的传输。以太网设备例如网络集线器允许多个6K控制器连接到一个单一的局域网上。 柔性和可扩展性:扩展I/O和一个可选的同步总线,使6K能扩展您的应用。EVM32扩展I/O模块允许容易地配置除已经是大量标准的6K I/O以外的数字I/O、模拟I/O和继电器点。由于同步总线的可选择,6K能够同附加的7个控制器共享信息。这允许多至64轴在高速串行连接上达到同步。 可编程序性:6K建立在Compumotor的6000编程语言的可靠平台上。带有强大的特色,例如:电子凸轮、多重任务处理、PLC扫描模式、可编程限位开关(PLS)功能、仿行和教学模式,6K能够处理大多数应用的需求。还有,6K的语言简单而且容易使用,具有与Basic相似的结构,使的除学程序员也不会感到困难。 我公司拥有一批专业电气工程人员,可以无偿为您的产品开发选型和设计并且终身提供售后服务。此外我们在为客户研发的同时可以做一些工业自动化工程配套,设备技术改造,新建工程的设计、制造、配套、调试。交流变频调速、直流调速传动工程;PLC控制工程;及技术咨询服务和提供最优的产品价格性能比。 公司拥有全国范围大中型企业和外国投资企业的较多客户,工业设备更新改造和新建工程并完成了较高技术难度控制工程项目。 关于以上的产品技术资料可以和我们联系。 公司办事处地址:青岛市武昌路3号武胜关大酒店312房间 邮编:266071 电 话:0532-3862572 / 3867835 传 真:0532-3873601 Email: Qironghang@public.qd.sd.cn 网址:www.foresion.com(正在建设中)

网友B:
说了半天都是废话。往复式选用直流伺服电机最佳,有很好的机械性能,可满足大范围的调速需求。机械误差可再加一直线传感器反馈。定长裁剪的关键是解决裁剪同步和加速度冲击问题,如果精度太高步进电机恐怕难以胜任。你还有什么问题可以发邮件给我,我可以帮你选型。

网友C:
0.025mm的误差,即使采用伺服电机自带的编码器,只要在软件上加入反向间隙补偿和螺距误差补偿,就能够达到设计要求。采用步进电机的话,需要很高分辨率的系统和较高精度的机械部件才能够达到要求。

网友D:
一般伺服系统都有电机反馈实现半闭环控制,在有机械传动误差的场合可以考虑利用传统终端反馈实现双闭环控制,即电机的内环和机械的外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