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解决方法

楼主(2003-10-21):
本厂使用变频调速一搅拌机,可是变频一运行则我厂安装的漏电开关动作,使整个车间断电,经查明是变频的对地漏电流使开关的误动作,于是减低变频的载波频率至最低(0HZ),但是电机的噪音随之增大,达不到环保的要求.我们也尝试加装交流电抗器,但效果不太明显.我们厂的漏电开关由于特殊要求不能拆除,漏电开关的动作电流是200毫安,动作时间是0.2秒,请高手指教一下如何解决.(载波1HZ开关即误动作)

网友A:
这个漏电开关,很烦,就是在一般的搞制系统中,老是误动作,因为搅拌机,多半工作在湿度较大的地方,天气情况不好的条件下,多半是要误动作。

网友B:
避开漏电开关即可,变频器电源直接接在漏电开关的输入部分就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