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变频器整流模块烧坏的原因

楼主(2003-10-22):
小型变频器一盘多为单三相220V输入,在输入为单相220V电压时,经常烧坏整流模块,其原因多为按线错误所为。其一:使用者把单相220V电压加在 R 和 T 或 R 和 S 上,其整流方式为单相桥式整流,在满负荷时就容易烧坏整流模块。如果把 S 和 T 两个端子连接在一起,再给RS输入单相220V电压,变频器整流模块就不会再烧毁了.详情请电:0755-82175130 深圳市新统一变频器技贸中心 E-MAIL:xintongyi@163.com

网友A(2003-02-13):
我们认为接法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小型变频器整流模块多数耐压值不够高,电压一波动就容易损坏!

网友A:
虽没道理 ,但这是事实!

网友B:
我赞成通达的说法,因为我们公司的几台变频器都是二根进去的,没有发生过这样的故障.

网友C:
广州通达说的对。好的办法是加过压保护,如果电网中性地接的不好,220V输入的变频器就会易烧。

网友D(2003-08-28):
在整流模塊前R,S,T,處有突波吸收器嗎?

网友E:
又是老掉牙的帖子

网友D:
广东容济兄,發表一下自己的看法吧.是不是只會????????

网友F:
同意新统一变频器的说法,当然这样改也不能说变频器整流模块就不再烧毁,只是烧毁的可能性小些,目前一些厂家用两个小模块并联代替一个大模块使用也就是这个道理吧。

网友A:
两个小模块并联是为了有三相输入,用一个模块就只有单相输入!!!

网友F:
“两个小模块并联是为了有三相输入”此方在一些伺服器中见过,稍大功率变频器中就有些是两个三相桥并联的。

网友E:
首先要弄清楚烧是因为过流还是过压,接法不一样只能是影响过流,但对耐压没帮助!

网友G:
380的可以这么接吗?

网友H:
实际应用中有好多这样没有理论依据,却行之有效的办法!

网友F:
上星期我们维修工维修了一台台达小功率变频器时发现坏了一个一体化模块,因整流坏了逆变是好的,加了个220V的三相桥就好了,结果客户第二天打电话说不行,拿回检查还是整流的问题,又换了同样整流块,要求客户口把S,T短接,到现在变频器用得好好的,在此感谢新统一变频器的提醒,望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I(2003-10-22):
关于《小型变频器整流模块烧坏的原因》的的更正:   因本人在打字时没有严格审查,致使文中有两处错误:   一是“小型变频器一盘多为单三相220V输入”中的“一盘”二字,应为“一般”;   二是“其原因多为按线错误所为”中的“按线”二字应为“接线”。   特此更正。   另外需说明的是本文题为《小型变频器整流模块烧坏的原因》,是讲整流模块烧坏的原因,不是击穿的原因,与过压击穿无关。有关整流模块击的原因将另行发表。 深圳市新统一变频器贸易中心  网络实名《变频器大全》 电话:0755-82175130  传真:0755-82253718 电子邮箱:xintongyi@163.com QQ:20943128

网友I:
关于《小型变频器整流模块烧坏的原因》的的更正:   因本人在打字时没有严格审查,致使文中有两处错误:   一是“小型变频器一盘多为单三相220V输入”中的“一盘”二字,应为“一般”;   二是“其原因多为按线错误所为”中的“按线”二字应为“接线”。   特此更正。   另外需说明的是本文题为《小型变频器整流模块烧坏的原因》,是讲整流模块烧坏的原因,不是击穿的原因,与过压击穿无关。有关整流模块击穿的原因将另行发表。 深圳市新统一变频器贸易中心  网络实名《变频器大全》 电话:0755-82175130  传真:0755-82253718 电子邮箱:xintongyi@163.com QQ:20943128

网友I:
关于对眼神阁下的答复: 眼神阁下:   你所提380V 的电压是否可接,告诉你是不能接的。前提只是在三相 220V 输入的小型变频器,用在单相 220V 的接线上,才可使用。   如有不明之处,请致电:0755-82175130 133-1691-1697     深圳市新统一变频器贸易中心翟玉涛工程师       2003年10月20日

网友J(2009-12-23):
输入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