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toDisplay

楼主(2003-10-22):
以前用过OptoDisplay,发现有一问题:定义历史趋势记录时,如定义记录时间为10天,则系统运行10天容易死机,死机全部发生在晚上12点,不知是何原因?我用的FactoryFloor 3.0,控制器为M4

网友A:
定义记录时间短一些,或者提高控制器性能。你的死机情况发生在存储文件关闭时。可能因为你的文件太大!采样率高吗? 有问题可以直接与北京奥普图科技公司直接联系。

网友B:
如果采样率高,你可以将趋势文件以binary形式保存,这样会改善你的趋势速度。也可以致电奥普图公司010-648309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