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求救

楼主(2003-10-22):
各位前辈:我新到的公司有一台台湾生产的设备,PLC用的是三菱FX2N系列的,外接了一个人机界面,可以进行数据设定、报警显示等功能,并且带A/D、D/A模块。由于无任何资料,我借到了一只FX10P编程器,读取了梯形图,我发现全都是一些数据运算。好多像:M1032、M0等内部继电器在梯形图的OUT或SET中根本就找不到他们,却在梯形图上出现了数个他们的NO或NC,那么他们是怎么被驱动的。还有像一些D134等数据,我怎样才能读到,我借了一只“10D”的数据读取器,却只能读到D30和D31,是内部有密码么。请各位指教。

网友A:
D寄存器的數據可以直接用FX20P查看或者用GPP編程軟件查看,具體的操作很簡單.有些M點可能是擴展模塊的狀態點.你可以查一下相關的擴展模塊的使用說明.很簡單的,一看一會明白.

楼主:
FX20P以直接读取D寄存器的數據吗?

网友B:
用FXGP软件把程序读出来,查看它那些元件使用了,一目了然.

楼主:
真不好意思,我头一次接触人机界面。我不但没有FXGP软件,而且也不会使用,是安装在电脑上再与PLC 连接吗?诸位别见笑。

网友C:
提供各种PLC编程软件、解密软件及电梯资料套装 各种PLC编程、解密软件及电梯资料套装,联系zww3008@sina.com免费提供三菱PLC编程软件:SWOPC-FXGP/WIN-C V3.0中文版等等。

网友D:
哈哈!居然有那多不明白的人,看来深入了解的人还真是不多,很明显,由于采用了人机界面,如果从人机界面里直接控制PLC的D,M,S,PLC里面自然不必一定要有驱动了,另外如果通过运算编解码到相邻的等等,这类也有可能.但一般不会有人花尽心思让别人看不懂的,这样他自已也麻烦,除非有确有这样的需要如解码结果自动占用后面的位,再如比较.移位等等的输出都不全部显示出来的.有兴趣聊聊的MSN:zh_zhu001@msn.com

工控啊!

网友:
很简单的,你只需要安装GX软件,把程序都出来,然后监控!通过:batch monitor 就可以监控PLC的内部元件,很简单的!!只需在你自己电脑上安装软件,然后下载PLC中的程序,监控!!

网友E:
用软件将PLC的程序读出,如有密码需先将密码解出! 然后分析梯形图就明白了! asdl105@163.com www.chinalxl.ebigchina.com

网友F:
继电器的驱动如像你说的M8013、M0等的设定可以在人机界面里设定。如人机界面里的一个按扭可设定为M0,这当你按那个按扭的时候就相当于M0为NC了。在人机里也可以设定一个数值输入的地址为D134,那D134的数据的值就是你在人机里所设定的值了。

网友G:
如何采用最廉价的方式实现15路AB相加减计数?采样速度不快,只有0.5K! 期盼有这方面经验的师傅们不吝赐教!不胜感谢! wtong1977@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