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03-10-22):
各位师傅,在下有一个问题请教:我的三菱模拟运行软件以前是正常运行的。我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没有去运行它了,今天我打开它,进行梯形图模拟的时候,提示有错误不能进行。   我重装也不行。还是同样的问题。软件的提示我也看不懂是繁体乱码的。不知哪位高手碰到同样的问题没有?请赐教为感!   wmhcctv@163.com

网友A:
三菱的PLC软件都没有时间狗! 一般情况下可能是电脑系统的问题!

网友B:
如何采用最廉价的方式实现15路AB相加减计数?采样速度不快,只有0.5K! 期盼有这方面经验的师傅们不吝赐教!不胜感谢! wtong1977@yahoo.com

网友C(2006-11-14):
一个小时前你给我好处我告诉你
一分钟后你给我再大的好处我也不想浪费口水告诉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