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读数问题?

楼主(2003-10-22):
各位大侠: 我有一个三菱FX1S PLC,KOYO N500-RZL旋转编码器,接好线后,可读取计数时却无法正确读数,请问各位大侠怎样采取中断处理?谢谢!E-MAIL:ygm_1002@163.com

网友A:
不需要中断处理,只要接线正确程序正确即可。

楼主:
楼上的大哥: 我正确接好线在编好程序是可以接收,但是只能用16位计数器,如果用转该编码器,转慢一点到可以接收,只要转快一点就接收不到了,因为它一圈有500个触发,我想用其内部高速c,可是不知道怎样用?我想应该需要作中断处理,因为它会大过plc的扫描周期。你说是吗?

网友A:
它的本质是中断但这是内部中断而不需要在程序上中断处理。脉冲接X0端,用程序:LD M8000,OUT C235,END.监控C235试试。

网友B:
如何采用最廉价的方式实现15路AB相加减计数?采样速度不快,只有0.5K! 期盼有这方面经验的师傅们不吝赐教!不胜感谢!或是采用那种PLC比较好,怎么配置! wtong1977@yahoo.com,wtong1231@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