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知道吗??

楼主(2003-10-22):
前面问了个问题,没有人知道吗??人家伦茨软件里都设计在里面了。有高手指点一二吗??“为实现三菱伺服精确计长定位,系统采用编码器和1HC组合进行计长高速计数,采用1PG实现伺服电机的加减速控制,虽然电机在长度到之前也采用减速,但由于要凑长度,不得不采用长度到达前底速运行。直到长度到才停车。由于机械误差和电气停车误差,结果还有±1MM的误差。我想能不能实现当长度到速度正好减到零。是通过PLC计算还是通过10GM等模块来实现比较现实??”

网友A:
老兄:应该通过定位模块实现比较实现。

网友B:
定位首选10GM

网友C:
这要看速度曲线的设计,但偶从没看到有人提过,不知为何^_^(菜鸟请教)

网友D:
Lenze的定位是在控制器里面用完整的固件程序实现的,考虑的情况非常复杂,其中位置闭环是其定位准确地主要原因。你的系统定位不准主要是没有设计位置闭环。

网友E:
当然可以“实现当长度到速度正好减到零”,不过需要你在软件中加入减速长度的判断(和初始速度有关),选用线性或指数减速,就可以完成。我感觉你的系统是由于反馈脉冲的干扰造成计数不准而行成的误差。闭环是必需的。

楼主:
我觉得干扰不会有,主要是硬性的凑反馈脉冲数导致反馈精度降低,实时性差。其实1HC的脉冲计数已经形成反馈,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会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