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TU设备--系列简介二

楼主(2003-10-22):
※ITU方式的优点: ITU总线产品专为产品客户设计,几乎是最方便的产品扩展单元,带来前所未有的产品设计灵活性,同时又兼顾了现场的安全性与成本经济性。 . 对于客户的老设备---实现硬件几乎"0"改动的功能扩展,达成系统增值。 . 对于客户的新设备---实现核心单元标准化设计,缩短设计周期,降低设计风险。 . 使用单片机中最丰富的资源---I/O口线作为总线(无需串口) . 接口电路简单,仅需口线上拉1K电阻(无需A/D等繁琐电路) . 软件设计简单(提供51单片机源程序) . 有光电隔离保护,且使用端子接线,现场应用方便。 ※ITU系列产品 LTM-8901 ITU Bus温湿度一体化温湿度探头 LTM-8902 ITU Bus K型热电偶测量单元 LTM-8903 ITU Bus 8通道数字化温度采集单元 LTM-8904 ITU Bus 8通道光电隔离型开关量输入单元 LTM-8905 ITU Bus 8通道光电隔型继电器输出单元(常开型) LTM-8906 ITU Bus 4通道光电隔离输入、4通道继电器输出单元(常开型) LTM-8911 ITU Bus 4通道标准模拟量隔离型输入单元 已规划产品还有LTM-8912 ITU Bus 标准模拟量隔离型输出单元         如想了解更多技术细节,欢迎   来电垂询: +86-10-6214 0852--22   造访本司网站 www.lance-cn.com   或发E-mail咨询: digi@lance-cn.com

网友A(2003-07-28):
请将详尽资料发送到我的信箱里,谢谢!wwt1976@sohu.com

楼主:
资料已发,请查收

楼主:
bigma@sohu.com 资料,谢了!

楼主:
东西到是不少,就是需要用单片机来开发,比较麻烦。 能不能给点应用案例!

楼主:
bigma,资料已发,请查收。 rrrsss,主要看用途是什么,ITU系列的产品主要针对的是自行研发设备的厂家,作为客户自有产品的嵌入设备,提高客户设备的稳定性,同时大大缩短开发周期。至于应用案例方面,由于ITU系列产品一般作为嵌入设备,如需我方提供应用案例,我需要先和客户协商,不便之处敬请海涵。

楼主:
rrrsss,ITU设备的开发并不复杂,首先我们提供开发所需的源程序,另外还有配套开发用的开发套件---ITU-Demo。相关资料请登录我司网站www.lance-cn.com,或查看工控网的资料http://www.gongkong.com/news/include/2132.asp。 另,rrrsss你的E-mail地址可能有误,寄出的资料被退回。请与我联系。

网友B(2003-09-17):
能给我发一份8002的VB样本程序吗? 谢谢!

楼主:
chenqi_1: 8002的VB样本程序收到与否,是否需要进一步支持。

网友C:
请给我发一分资料。 885588@126.com

楼主:
to 爱尔良 资料已发,请注意查收。

网友B(2003-10-22):
陈进 你好! 你发的VB程序可以运行,但在连续运行的情况下常常出错,我们的系统是WIN2000,出错的提示:“0X77fcbsf5"指令引用的"0X04013C0C"内存。该内存不能为"written"。要终止程序,请单击"确定",单击后上述地址又分别变为“0X77fcb850”和“0X03013d0c”不知怎么回事,请帮我想一下办法,是不是dll文件有什么问题?谢谢!

楼主:
陈工,你好! 根据所述现象看来,有可能是程序编写中出现内存没有释放而导致出现故障,你再仔细检查检查程序即可。另外,你现在用的是MSCOM控件还是DLL库文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