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传感器反应时间

楼主(2003-10-22):
我采用了Pt100温度传感器,发现其反应速度很慢,应该选用什么型号的解决该问题呢?请高手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2003-09-19):
选薄膜型

网友B:
铠装式最好

网友C:
温度传感器反应速度与封装有关,封装材质,体积、封装工艺等等。 最重要的一点是,你届定快与慢的标准是什么?min、sec?

网友D:
不知道你所测量的是什麽地方的温度详细资料请与ben_f117@sina.com 联络

网友E:
选用针型的K型电偶

网友F:
大哥:现在已经有PT1000了,有兴趣我们可以探讨一下

网友C(2003-10-22):
我公司有HONEYWELL 的各种温度传感器,相信可能满足你的一些要求联系13355335023 zhang-lixin@163.com

网友G:
你如果可以用热敏电阻实现,那就可以很快

网友H:
你用的调节器是什么?温度控制本身就是滞后系统,反应慢与使用方法有很大关系,(冷端补偿,传输导线,传输距离等)如有兴趣,可021-52049333与我联系.

网友I(2004-08-26):
PT1000选用哪一种型号的补偿导线?请高手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B:
铂电阻需要补偿导线??? 没有听过。

网友J(2004-12-23):
对,没听说过,直接看电阻就可以了,用分度表转换成温度。 顺便问一下,热电偶,热电阻、热敏电阻的响应时间各自怎样?我测量液氮温区温度,用1.6mm*1.25mm*1mm的Pt1000仍担心响应时间有点长,因为是测量快速降温,2~3秒从室温到液氮温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