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ix和excel

楼主(2003-10-22):
有没有人知道怎么在ifix的画面中怎么用excel,怎么编程把数据写入excel

网友A:
在IFIX的网站上,从技术知识库中有一个Ifix与Excel交换数据的例子,朋友你可以去看看的噢,根据自己的需要做一些修改就可以用了!

网友B:
我知道,且是个高手,如果你公司在招人的话,帮我介绍一下!rainyli@163.com

楼主:
好像不用webbrowser,直接就可以在ifix画面上嵌入excel控件,还是谢谢gnehzz,也谢谢杨雁,我不知道杨雁说的是不是哪个用excel作报表的例子,用vba操作excel不难,但是怎么操作嵌入在ifix画面的excel。它用一个connect属性,但是我不知道,他的参数的含义是什么,请高手指点

楼主:
哦!对了,rainyli,我不属于任何公司,我只是想和大家探讨一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