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施耐德ATV58变频器开机显示SCF故障

楼主(2003-10-22):
我司一台15KW施耐德ATV58变频器开机显示SCF (Moror in cc) 故障,又没有说明书,不知是何故障,如何修理?请高手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A(2003-09-17):
SCF故障代码为电机短路。可能原因短路或变频器输出侧接。若几台电机并接,变频器输出侧对地泄漏电流较大。 建议:1、检查电动机的绝缘或变频器至电动机的连接电缆 2、调整变频器开关频率 3、增加电动机电抗器

网友A:
SCF故障代码为电机短路。可能原因短路或变频器输出侧接。若几台电机并接,变频器输出侧对地泄漏电流较大。 建议:1、检查电动机的绝缘或变频器至电动机的连接电缆 2、调整变频器开关频率 3、增加电动机电抗器 联系:chf_7777@sina.com

楼主:
谢谢一刀又一刀的回复,不过我把电机卸掉也一样啊。

网友B:
检查模块!!

网友C(2003-10-20):
我的邮箱为weishipan@vip.sina.com 你的问题有可能是电动机绝缘有问题,建议检查方法如下: 1:解下电动机,检查电机绝缘,相间绝缘及对地绝缘都摇一下。 2:检查变频器的接地,接地故障也可能导致SCF,把变频器的接地线解掉。 3:如果电机没问题,变频器的接地线也解掉了,重新上电,再试一次。 还解决不了的话。告诉我你的电话,我教你。

网友D:
检查回路

网友C:
还有检查一下你的控制回路逻辑顺序,是不是存在问题,在逻辑输入产生问题时,也会有这样的误报警,我曾经遇到过(只是施耐德)

网友E(2006-06-05):
是不是新变频器呀!?如果是新的,是不是把输出端接到电源去了!!!

网友F:
我公司的也是ATV58的,用也很多,11以下的都是SCF,OCF.都加了电抗器.换新的可以用半年.但半年后就又是这故障.烦了

网友G:
施耐德的质量就是不好

网友H:
SCF,OCF多数是模块~~~!!!!!要的话EMII:zwgabb@163.com   特价!!!!

网友I(2006-07-27):
新的就SCF就申请换货啦

网友J:
我们这儿的施耐德变频器也出现过这种SCF故障,但是由于变频器长时间没有通电受潮引起的,通电一天左右SCF就会消掉,就是READY了,什么都不用检查

网友K:
怀疑IGBT损坏或电源板损坏,找代理商联系施耐德维修。

网友L(2006-11-22):
关于SCF
a、如果是运行中出现SCF。有两种可能。检测办法,将电机线拆除,直接启动变频器,如果仍然报INF故障,说明是变频器故障。如果没有INF故障,而出现PHF故障,说明不是变频器问题,是电机对地短路。
b、如果是运行中出现SCF,并确认是变频器故障,也有两种可能,一种是IGBT损坏,一种是出线检测CT(在变频器右下角)有问题。可以通过更换CT来确认
c、如果上电就报SCF,有两种可能。1、电源板上接插件松动,请重新插过;2、如重新插过并上电后仍然有故障,那就是电源板坏了,需更换。

我是施耐德公司的,做工控项目销售。如有工程项目信息,可以发邮件给我。

网友M(2007-02-04):
 施耐德58的质量就是不好,有谁修理过它吗?是OBF或者显示都没有.

网友N:
施耐德ATV38变频器开机显示SCF故障,3个模块的静态特性完全一样,(板子是新的)有谁遇到过.

网友O:
请查一下我发的有关显示SCF故障的总结,对你会有所帮助

网友P(2007-03-06):
ATV31上电就显示SCF的处理方法是不是同ATV38/58一样呢??我现在就有一台ATV31的!!

网友Q(2007-05-04):
ATV58变频器故障PHF

网友Q:
换新ATV71变频器正常

网友R:
好奇怪,不会排查吗

网友S(2007-06-08):
你的这台58变频器用了应该有3至4年了吧,差不多要有点小问题时候了,先检查一下模块,静态状态,模块好的话,电路电流检查有问题了.

网友T:
先屏蔽霍耳会传感器试一试!

网友U:
施耐德ATV58故障显示说明资历料哪里才能下载

网友V:
要资料的找我。要变频器的也找我,我这积压了一批ATV38的  客户违约了

网友W(2007-07-11):
请检查电机 动力线 和IGBT

网友X:
1:输出模块和驱动板
2:电流互感器
3:也可能是主板程序误报

网友Y:
SCF短路故障短路故障

网友Z(2007-10-29):
我厂有一台施耐德变频器,报故障SCF。型号为ATV31HU22N4A检查发现模块坏了,另还坏了一原件型号为33mΩF.请问邮过来修要多少钱。?

网友AA:
请问,
ATV58施耐德变频器为什么用控制面板不能调整频率??

网友AB:
首先就故障而论,就是输出短路,表面上看应该是电机有问题,但是就你所讲,一上电就报SCF,此时怎么可能去怀疑负载呢!!!针对使用多年的ATV58或者38系列变频器,出现此故障,可能坏的最多的就检测电路,和负载以及参数没有任何关系,其实像这样的故障最经典是这样的:是在低频的时候启动/停机很正常,通常是在高频停机的瞬间出现的,然后上电就报SCF,这个和它的电路特殊性是分不开的,各位如果需要详细的技术支持和我联系.QQ115061478    leaddoxiaopeng@163.

网友AC:
SCF故障,在排除负载故障的前提下,分通电就报故障和运行过程中报故障两类。(15KW施耐德ATV58变频器,应该也用的是三菱公司的IPM逆变模块,额定电流大概在75A左右,我没有接触过15KW的变频器,我以22KW以上功率为例来分析吧。)
    前者,说明电流检测通道出现故障。霍尔电流传感器通过一个运算电路,提供一个电流极限阀值信号,它和IPM模块的故障信号,制动模块的过电流信号等通过一个与逻辑电路,以硬件的方式为计算机部分,针对过电流、短路、对地等状况的提供判断依据。这部分电路出现故障,通常会出现在变频器上电就报SCF故障。
    后者,问题就相对复杂些,可能是电流传感器性能不良、IPM模块故障,以及处理电流检测信号的1NTC001108电路部分出现故障,或者是设置、软件等问题,这就要根据变频器的实际情况来判断。
    分析电路故障,根据本人的经验,最好是绘制整个变频器的原理图,这样就可以正确、准确地判断故障之所在,也不会出现失误,引起不必要的经济损失。

网友AB:
ATV58为什么不能调频率???
    你在DRC菜单里将LCC设置为YES就好了

网友M(2008-01-11):
scf报警应该是001108有问题

网友M:
陈奇
    施耐德ATV58故障显示说明资历料哪里才能下载
你把Q号码发出来,我给你说明书。

网友AD:
我遇到过一次,ATV61 315kw 变频器带风机负载,上电就报SCF2,照说明书检查了负载,全部正常,最终更换电源板和电流互感器后正常.

网友AE(2008-02-23):
只能给你意见,
有能力就自己拆开看看,
就当做实验品自己修修看。
功率小,不是很难的!
祝你成功!

(:

网友P:
我这有一台ATV31 11KW的变频器,开始运行(没有接电机)就报SCF,后来打开清理了内部灰尘,开机运行(没有接电机)就没有报警,也不知道这样算好了没有

网友AF:
施纳德的同行可以加我Q523856995

网友AG:
施耐德的变频器板子上的线很密,而且层数多,有七层以上,电路图很难手绘

网友AH:
PCB的层数只有偶数,没有7层的

网友AI(2008-08-11):
我司一台37KW施耐德ATV58变频器开机显示SCF (Moror in cc) 故障,又没有说明书,不知是何故障,如何修理?请高手赐教!!!

网友AJ(2009-04-07):
61  频繁报警obf     大家说一下是那个回馈电路有问题 ??  制动模块是好的

网友AK(2009-05-08):
正确,施耐德的就是板子布线太差,很多故障跟板子的布局有关,那位有线路图,能公布一下给大家共享。

网友AL:
引用 网友M:
关于scf报警应该是001108有问题

网友AM(2009-07-21):
求助施耐德ATV58变频器的程序,从一台复制到另一台是怎么复制的.谢谢各位高手指点!现在我的有一台变频器一直显示初始化状态??????

网友AN:
ATV58 上电报INF,,我已经彻底把它制服了,,呵呵 , 1 电源 2 数据

网友AO(2009-10-16):
回复内容:拜托你,别人都说了电机都解了还出现问题。
引用 网友C:
关于我的邮箱为weishipan@vip.sina.com 你的问题有可能是电动机绝缘有问题,建议检查方法如下: 1:解下电动机,检查电机绝缘,相间绝缘及对地绝缘都摇一下。 2:检查变频器的接地,接地故障也可能导致SCF,把变频器的接地线解掉。 3:如果电机没问题,变频器的接地线也解掉了,重新上电,再试一次。还解决不了的话。告诉我你的电话,我教你。

网友AP:
施耐德的变频器关于SCF本人遇到过ATV31系列的是上电就是SCF,故障根本是模块不好,换掉后正常,仅供参考,具体问题还应该具体分析

网友AQ(2009-12-17):
如果模块没有问题,软故障的SCF  ,一般都是电流互感器的问题

网友AR:
学习一下,讲的很得体哦。资料能给我下一个吗?QQ1140114508

网友AS(2010-03-05):
atv61无法启动,不报故障?

网友AT:
你把驱动板和主板的连接线插下,应该是那里的原因

网友AU(2010-06-22):
SCF一般是001108有 问题,还有如果马达短路也有这个 报警

网友AV:
尽情的忽悠吧,03的帖子竟然顶到了今年,哪位能说说具体的维修一例,业内人事,搞实际点。我有2次碰到INF退货了,小功率的。

网友AW:
ATV61,功率低于38HZ的时候运行正常,当高于的时候SCF马上报警,排除电机问题。请教变频器哪个坏了?参数还是硬件?

网友AX:
引用 网友AW:

ATV61,功率低于38HZ的时候运行正常,当高于的时候SCF马上报警,排除电机问题。请教变频器哪个坏了?参数还是硬件?

查一下驱动光耦和模块

网友AY(2010-10-14):
施耐德atv61 132kw,用在90kw电机上,运行正常,但是无法自整定,一自整定立刻跳scf(电机短路),看那位大侠帮忙解决一下,谢谢

网友AZ(2011-08-08):
对:dzq_schneider 关于关于SCF
a、如果是运行中出现SCF。有两种可能。检测办法,将电机线拆除,直接启动变频器,如果仍然报INF故障,说明是变频器故障。如果没有INF故障,而出现PHF故障,说明不是变频器问题,是电机对地短路。
b、如果是运行中出现SCF,并确认是变频器故障,也有两种可能,一种是IGBT损坏,一种是出线检测CT(在变频器右下角)有问题。可以通过更换CT来确认
c、如果上电就报SCF,有两种可能。1、电源板上接插件松动,请重新插过;2、如重新插过并上电后仍然有故障,那就是电源板坏了,需更换。

我是施耐德公司的,做工控项目销售。如有工程项目信息,可以发邮件给我。
内容的回复:

你的邮箱呢?

网友BA:
你可以把电机拆了接上灯泡,把OPF屏蔽了。再智能模块坏了可能性最大。

网友BB(2012-04-11):
施耐德38 报scf opl设置no 输出700多伏 有触发信号 大侠 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BC(2012-08-29):
高于38HZ跳SCF,要看它跳故障时直流电压是否也降低了,如果是那是直流回路有故障。       可能交流接触器未吸合或三个触点没完全吸合;大电容容量变低等;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BD:
我修过施耐德多次SCF故障
ATV31 15KW的 上电报SCF  检查智能模块上桥每相四根插针分别是+18V ,0V,驱动,故障。发现驱动有4V电压输出,故障有信号输出。
其他两相驱动都是18V。更换光偶后没有效果,检查为智能模块故障,更换智能模块后解决

ATV58 15KW   SCF故障,检查电流传感器,两个输出电压不一样,更换后正常。正常输出电压2.5V

网友BC:
频率上不去,还要检查10V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BE(2014-07-17):
我也是这个报警,查出是一个1.6K的电阻坏了,换上就正常。

网友BF(2014-10-21):
继续顶到今天+10多个字符

网友BF:
引用 网友BE:
我也是这个报警,查出是一个1.6K的电阻坏了,换上就正常。

什么位置上的1.6K

网友BG(2020-03-20):
我有台变频器上电,没有接电机还是scf故障,10v没有,哪坏了?

网友BH(2021-04-25):
检查互感器,如果没问题就是驱动IGBT管压降检测,还是没问题再考虑模块

网友BI(2022-03-23):
可以联系技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