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bus-DP:串口读写

楼主(2003-10-22):
我是想用计算机的串口读写profibus-dp(300/4 00系列)的总线数据。(最好是自己用c语言写通讯程序) 请教,第一,硬件的配置。第二,软件的设置。 谢谢,大家!

网友A(2002-05-27):
我也不是很清楚这问题,但是我现在正在作相关的课题。我不知道这可不可以,但是好像信号电平都不同。你打算怎么读?

楼主:
我知道,西门子自己有一个rs232转dp或mpi的联机线,我现在还没开始具体的工作,我想等我拿到dp的协议,就可以开始了,也不知道可不可以,先做一个试验吧!

网友B:
可以实现,我现在也在做这个课题,还没有做完。软件需要组态软件,或者是自己编的软件,硬件嘛,就看你的具体要求了。

网友C:
可以使用西门子PC Adapter串转PROFIBUS or MPI接口,不过,通讯速度需要最高只有38400Bps,可使用Set PG/PC interface (V5.0)组态!

网友D(2002-10-31):
硬件找个485-232转换图做个转换器,程序自己做就行了。下面就是 收到的数据,含义按照协议看就行 0XDC 0X2 0X2 0XDC 0X2 0X2 0XDC 0X2 0X2 0X68 0X43 0X43 0X68 0XFF 0X82 0X44 0X3F 0X3E 0X1 0X2 0X0 0X1 0X1E 0X1 0X0 0X1 0X0 0XFF 0X2 0X0 0X0 0X64 0X0 0XB 0X0 0X3C 0X0 0X1 0X0 0X0 0X55 0X0 0XA 0X7E 0X1 0X2 0X2 0XAE 0X79 0X5B 0X2 0XAE 0X1C 0X2 0X0 0X1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2 0X95 0X0 0X2 0X2 0XFF 0X1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E1 0X16 0X10 0X3 0X2 0X49 0X4E 0X16 0X10 0X2 0X3 0X0 0X5 0X16 0XDC 0X2 0X2 0X10 0X4 0X2 0X49 0X4F 0X16 0XDC 0X2 0X2 0X68 0X7 0X7 0X68 0XFF 0X82 0X46 0X3A 0X3E 0X2 0X0 0X41 0X16 0X68 0X5 0X5 0X68 0X83 0X82 0X6D 0X3C 0X3E 0XEC 0X16 0X68 0XB 0XB 0X68 0X82 0X83 0X8 0X3E 0X3C 0X2 0X5 0X0 0XFF 0X80 0X1D 0X2A 0X16 0X10 0X5 0X2 0X49 0X50 0X16 0XDC 0X2 0X2 0X68 0XF 0XF 0X68 0X83 0X82 0X5D 0X3D 0X3E 0XB8 0X15 0X16 0XB 0X80 0X1D 0X0 0XC0 0X60 0X0 0X88 0X16 0XE5 0X10 0X6 0X2 0X49 0X51 0X16 0XDC 0X2 0X2 0X68 0X19 0X19 0X68 0X83 0X82 0X7D 0X3E 0X3E 0X4 0X0 0X0 0XAD 0XC4 0X4 0X0 0X0 0X8B 0X41 0X4 0X0 0X0 0X8F 0XC0 0X43 0X1 0X0 0X9F 0XC2 0X3B 0X16 0XE5 0X10 0X7 0X2 0X49 0X52 0X16 0XDC 0X2 0X2 0X68 0X5 0X5 0X68 0X83 0X82 0X5D 0X3C 0X3E 0XDC 0X16 0X68 0XE 0XE 0X68 0X82 0X83 0X8 0X3E 0X3C 0X0 0XC 0X0 0X2 0X80 0X1D 0X43 0X0 0X0 0X75 0X16 0X10 0X8 0X2 0X49 0X53 0X16 0XDC 0X2 0X2 0X10 0X3 0X2 0X7D 0X82 0X16 0X68 0X5 0X5 0X68 0X2 0X3 0X8 0X10 0X0 0X1D 0X16 0X10 0X9 0X2 0X49 0X54 0X16 0XDC 0X2 0X2 0X10 0X3 0X2 0X5D 0X62 0X16 0X68 0X5 0X5 0X68 0X2 0X3 0X8 0X10 0X0 0X1D 0X16 0X10 0XA 0X2 0X49 0X55 0X16 0XDC 0X2 0X2

网友D:
由时间的话,我会解释上面数据的含义 不过值能简单的解释或慢慢的解释 挺麻烦的

网友E(2003-03-24):
m大哥: 您好! 能不能发表一下有关数据电文中“功能码”的定义!! 谢谢!!

网友F:
我的做法与m的做法一样,找一块75176+MAX232的芯片就可以了 数据的格式根据总线的数据结构去理解,0X68开头,0X16结尾 FC的定义在PROFIBUS标准里面有详述,如果你用智能芯片开发就 不用理会它。

网友E:
我现在也是这样想的!!但是!!!我现在所掌握的资料里还没有对FC的定义又详述的。所以能不能麻烦远方大哥把有关FC的定义的部分发一份邮件给我!格式:比如像01H代表什么?02H代表什么?…… 急需!万分感谢! E_mail:820116_hyb@sina.com

网友G:
profibus提供DP-RS232网关,6ES7 158-0aa0-0xa0(订货号)

网友H:
m: 看到你发的帖子,启发很大.这些数据包括三类报文:令牌报文,FDL状态请求报文,和数据报文. 令牌报文的格式:SD4 DA SA FDL报文的格式:SD1 DA SA FC FCS ED 数据报文的格式:SD2 LE LER SD2 DA SA FC DSAP SSAP DU FCS ED 其中,SD1为0X10,SD2为0X68,SD4为0X68,ED为0X16,协议中有详细的各个符号的定义.我只知道这些.你的总线中的有些数据我不是很明白

网友H:
m: 我对功能码也不熟悉,能否介绍一下?

网友I:
有没有人知道profibus-dp帧格式啊 请告诉我非常感谢 我急用 huiking@hotmail.com

网友J:
to chaishy: 不好意思这几天比较忙没有上,知道你这么急着用我会给你查的 你发MAIL到我的信箱,我会回复给你 yuanfangjy@163.com

网友J:
FC的说明部分请大家到如下链接查看: http://xfspace.y365.com/dp/control_octet.pdf

网友E:
远方,问一下,在数据校验的时候是采用CRC校验好呢?还是垂直校验法好呢????

网友J:
to chaishy: 你好像不是用智能芯片开发的,所以才需要做得这么细,用什么办法好只是决定于你自己的要求了,我觉得CRC也不错啊,你觉得方便有效的我认为就可以

网友K:
各位好,我是大四的学生,做毕设的题目是:基于PROFIBUS-DP的溢流式染色机控制系统硬件配置与画面组太。。。可我以前没接触过PROFIBUS-DP,哪为可我帮我一下怎么着手去做。谢谢了!!!

网友F(2003-05-24):
大家好 有没有串口通讯得例子……用delphi写的……

网友E(2003-10-22):
to yuanfang: 远方大哥,谢谢您的帮助。我现在正在开发PRIFIBUS的通讯串口,但是要自己构建主站 ,具体情况见我发的帖子“cp5611构建主站”,望给予指导,谢谢。

网友L(2013-01-18):
 DSAP SSAP  是不是相对固定值都有固定的意义啊  麻烦能给个说法

网友M:
楼上厉害,十看前的帖子给挖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