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凌华pci9113的数据采集卡

楼主(2003-10-22):
我用的是凌华pci9113的数据采集卡,但是在采集的过程中. 我们采集出来的数据跟原数据不一致. 是不是跟跳线有关系?但是我是根据说明书跳的. 我想问一下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A(2003-08-04):
单双极性和输入范围的跳线应该按照采集卡左上角的表格来进行选择。

网友B(2003-10-21):
我可以用9113A自带的pci-dask samples 来检测到我输入的电压信号在labview上也用了9113A的double buffer 等所有的子程序,问题出在,只有一个9113initial,他却总是说:too many cards initialized.请老师指教(哦,我电脑里总共有2块,会是这个原因么?但是,我只接了一块啊)

网友A:
同一系统中使用多块同一型号板卡,通常是由板卡注册后返回的卡号来区别的(Register_Card(PCI_9113, card_number)中的card_number),所以一定要保证两块9113的卡号不同,分别为0、1,而对应于板卡插在系统中位置,一般按照PCI槽的顺序排列。

网友B:
我选择了,可还是有问题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想请人做一个程序,不知道有谁可以帮忙

网友A:
可以通过以下的步骤对引起这种现象的原因进行分析: 1、只在系统中插一片卡,测试其功能是不是都正确,排除板卡本身的问题。 2、将两块板卡同时装进另外一台机器,然后进行测试,排除系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