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485BD与2台A540通讯中的疑问

楼主(2003-10-22):
各位: 我使用FX2N加485BD和2台A540通讯,〔用5类网线,没加屏蔽〕用写入数值的 方法让两台电机按1:5的速比进行点动、运行、加速、减速、停止和单独给定速度 运行。 在使用中有如下疑问: 1.我感觉点动和停止不可靠,要停止必须写入停止命令,如通讯有故障将不能保障 事故时的停机,也无法点动时的可靠起停! 2.用通讯控制和变频器的外部相比,通讯控制是否实用?用在什么场合比较好?

网友A:
通讯控制一般用于频率、参数设定,点动和启动停止还是用外部控制方式好。

网友B:
通讯有故障时变频器A540的故障红灯亮,已自动停止输出。

楼主:
多谢各位提醒: 我有试过在运行中将PU口的RJ45插头拔掉,或将485BD的一条通讯线拆掉,A540不报警,仍运行.

网友B:
因为面板拨掉对于变频器来说不属于通讯故障(也可通过参数更改为通讯故障)。485通讯是间断性的,由程序控制。再有变频器可设定在出现几次通讯故障时才停机的功能,三菱的是10次,次数可自行更改

楼主:
各位: 我在2台A540各电机中间加了接触器来满足点动和停止和可靠,请问可行否? 在运行中发现电弧比较大,可以用消弧电路吗?哪一种消弧电路好?

网友C:
多啦梦A: 您好,我最近也在做一个类似的程序,但我还是新手,能跟您交流交流吗。我的E-MAIL:lwq88@163.net

楼主:
gdyf你好: "也可通过参数更改为通讯故障"请问是哪一个参数? "变频器可设定在出现几次通讯故障时才停机的功能"请问是哪一个参数?我翻了半天书也找不到,能指点一下吗?

网友B:
p75,p121

楼主:
谢谢gdyf,我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