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数据采集

楼主(2003-10-22):
现场采集几个个模拟量(0-5VDC)到计算机显示,采用工控机和A/D卡是否最简单?哪种A/D卡比较合适?因为要求偏差尽可能小,现场设备到A/D卡间应该怎么连线(距离在3-5米左右)才能把损耗和干扰降低到最小?请执教!

网友A:
我公司有一种采集板可以有8路0~5V输入,串口通讯,模块可以直接 放在测试点,传输通过RS232接口,距离10米以上,还可以采用无线传输,距离100米以上。 详细情况请联系 029-5272421 或上网查询http://www.dataie.com DTD110A 终端采集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