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真空度测量问题

楼主(2003-10-22):
请教:MEMS真空封装后真空腔体中的真空度怎么测量呀 腔体尺寸很小:10mm*10mm*4mm 真空度范围:最低10-3左右

网友A:
可以用压力变送器测量绝压值。 YOKO

楼主:
请问:压力变送器怎么和我的小腔体连接呀?

网友B:
可以用0.7 个的毛细管 连接 绝压传感器变送器 与你的小腔体用此管连接 如有需要可 联系 010-65688563 邱兆雨

网友C:
还是先把眼睛瞪大,把问题搞清楚,然后再给出恰如其分的建议吧 ------看清楚了,要测的是10的-3次方Pa,请问那家的绝压变送器能检测这样的绝压呀?????????

楼主:
我也觉得奇怪呀 请问还有什么别的建议呀,谢谢先!

网友B:
真空度范围:最低10-3左右 不好意思, 这代表10的-3次方Pa? 搞不懂! 报歉! 谢谢提醒!

楼主:
我的意思是10的-3次方Pa,抱歉

网友C:
请将测量所要求的精度、信号输出方式、以及您要测的腔体的材料、可能还会涉及您的封装工艺等等,告诉我或联系我吧,或许我能帮您找到恰当的测试方法。 EMAL:885588@126.COM 029-7785899

楼主:
谢谢老万的帮忙 我给您发mail了,请您帮我出出注意 谢谢

网友C:
俏君: 您的邮件我看了,改装电离真空计结构及开发有关软件,配合恰 当的装备可以完成您的测试 不过解决这样特殊的工艺测试问题我是要通过我们公司收费的, 不知我这样说您是否会生气??? 技术方案设计费二万元,如果由我们直接开发成仪器产品共计6 万元。(不含电离真空计,不含税费,税费需另外计算)。

网友C:
电话全对,029-7785899 5233197 5397110。好好动动脑筋吧,或许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实在没辙了再联系我吧,我们95年解 决过类似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