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
java支持多少个串口?

楼主(2003-10-23):
有谁知道JAVA开发,最大可以使用到多少个串口?

网友A:
Java 好像并未直接支持串口通信, 得透过 JNI 或其它方式特别处理. 另外, 串口的个数限制在于 OS, 不在 Language. 在 Win32 环境下, 串口是 device, 只要使用 CreateFile() 去开启正确的 device name, 串口即可使用 (如果存在的话). 注意的是... 它开启的是 device name, 不是 number.

楼主:
我的意思是说,使用java中的已经定义好的各种class,最大可以使用多个个串口?就像使用mscomm一样,它最大有16个串口。而使用createfile()当然没有问题了,只要系统支持,就可以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