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sw4d5-gppw中如何使用stl语句?

楼主(2003-10-23):
如何在sw4d5c-gppw-e中使用stl语句,为什么使用[stl s0]后,总跑到右边,不能呆在输入端?????

网友A:
先set S n (n为自然数) 然后STL S n STL是一步的起始标志,单独一行,在最右边有什么不对?

网友B(2008-07-18):
我也遇到和楼主一样的问题,1楼说的不对,按照书上讲的,stl s0是应该是双矩形条触点,像常开触点一样,和左母线相连,而不是像out一样在最右边。

网友B:
所以 我也来这里请教各位大侠,如何在gppw里面运用步进梯形指令stl,并在梯形图中正确显示出来。

网友C:
我觉得1楼说得对"STL是一步的起始标志,单独一行,在最右边有什么不对?"我也想问一下,有何不对呢?一般用SFC编写步进比较清晰,完成后,再转换成STL语句,以上纯属本人个人习惯.哈哈.

网友D:
STL本来就是在右边呀,如果楼主想要它在左边,和通常的习惯一样的话,建议你不要用gppw,改用FX-GWIN,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