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减少PLC输入输出接点的方法

楼主(2003-10-23):
有关这方面的文章,请发信给我,谢谢 lemon_cong@chinaren.com

网友A(2003-05-26):
捷通科技将推出DDMF1-16DI、14DO模块,联接于PLC编程口或者485通讯线,无需编程就可以扩展开关量输入、输出直到512个,无需占用PLC I/O口(将内部继电器映射为外部的输入、输出点)。 我们知道:普通中小规模的PLC I/O点不超过256点,如果使用了AD、DA等特殊模块,I/O点数将急剧减少! 捷通推出专利产品DDM系列PLC周边智能扩展模块,可低成本解决如下问题: 1、扩展PLC 模拟量输入、输出通道,按常规方式,可扩展32个外部模块,每个模块可有8个模拟量通道,故至少可扩展8×32=256路模拟量!而常规PLC模拟量通道最多只能扩展32个通道; 2、扩展开关量输入、输出通道,按32个模块,每个模块可达16路输入(或者输出),则扩展开关量通道为16×32=512个,而普通PLC常规开关量输入仅有256个; 3、基本概念:PLC内部资源比常规的I/O区大得不知有多少!,例如,FX2N PLC的继电器输入输出最多总计才256点,而模拟量只能扩展32个通道,而利用PLC固定的通讯协议将内部开关量M0~M7999映射为开关量输入输出理论上可达8000个,同样,在理论上也可将D0~D7999数据寄存器映射为8000个16bit的模拟量输入、输出通道。 这简直是将PLC内部资源用到了极限了!这给用户带来的却是PLC应用于更大的工程上、减少PLC主机数量、降低系统成本,简化编程! 4、用户无需编程,仅仅需要在JTDDMX参数组态软件上指定内部寄存器(继电器)地址开始号就可以直接使用。 例如:模拟量输入80个(哇!普通PLC想都不敢想),指定从PLC的D100单元开始使用,则今后D100、D101、D179就是已经包含了80路模拟量的寄存器,你尽管拿来使用吧! 再例如:扩展开关量输入100个,利用JTDDMX指定PLC内部的M0开始到M99共计100个开关量输入,则今后的M0~M99就是扩展的X0~X99个开关量输入。我们称之为XM0~XM99,X本身表示扩展的外部输入端子,而M是内部的继电器,故XM表示利用内部资源扩展的外部输入端,同样,YM0表示利用内部继电器M扩展外部输出的继电器,内部映射为外部I/O,你随便拿来使用吧! 5、采用现场总线扩展方式,PLC到各(32个)模块之间使用RS-485双绞线通讯联接,安装、分布灵活、联接距离可达1200M; 6、适用于:低成本数据采集系统、状态采集系统、控制输出系统: 例如:128路(256路)温度采集、联锁报警、调节、分散式多点称重系统、分散式水流量、水压采集系统、供配电采集、控制系统、机场、楼宇智能化监视系统…………; 总之,采用DDMX系列产品就能与你的PLC很好地结合在一起,不但能发挥PLC的高可靠性,又能降低成本,灵活组态完成既不依赖于计算机系统的稳定、可靠性、又可满足PLC+DDMX构成下位机系统、由计算机构成上位机的人机界面、监视系统。

网友(2003-10-19):
手动部分不经过PLC

网友B:
有些不能同时输出的点可接译码器转换!

网友C:
买一个触摸屏,好看又直观,还可以使机器上一个档次。可不是吗?

网友D:
jtplc先生: 如何与JTPLC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