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干扰问题

楼主(2003-10-23):
大家好!我最近碰到了一个问题,我们这儿的110指挥中心的机房,监视器和电脑比较集中,电源的地线一接上,屏幕上就有低频干扰,有一条黑条在屏幕上上下滚动,我想用几个滤波电容装在电源上,不知有没有用,装什么样的,请教了!谢谢。

网友A:
首先要找到干扰源,是以前就有还是最近发生,如果是最近发生,说明有某台机器出现问题,应该很容易找出,如果是新安装的机器,则是线路设计与选型问题。

网友B:
可能是地线接法不合理,如多头接地!

网友C:
主要为接地问题。装滤波电容主要是为了减小电源内阻。提高带负载能力会有一些作用,应该使用多个并联的方式。同时电解电容的选择上应尽量使用漏电电阻小的。如果没有彻底解决就应该考虑接地方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