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求助关于变频器干扰

楼主(2003-10-23):
各位自控系统大师,我们公司的一台轧机的内外两台压下电机故障。当系统发出指令抬起或压下时电机有时不动,有时是发出停止指令时还在转动,而且有时电机转动方向与发出的指令相反,如发出指令是正转而电机是反转,一直反转。不知道是什么地方有故障。是否是变频器问题,控制系统是通过PLC编程控制变频器的运转!紧急求助,谢谢!

网友A:
若PLC和变频器之间是通过RS485相连接的话,可能存在干扰的问题。若是通过模拟信号,干扰的可能性不大。是不是PLC的模拟量输出模块有问题,可以用表测一下输出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