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的DSP软件为何连不上硬件??

楼主(2003-10-23):
安装的DSP软件为何连不上硬件?软件安装后,总是提示,不能初始化目标DSP,(can`t initialize target DSP),改过了一些参数,就是不能用,是不是CMOS的端口装置设置不正确?请指教。

网友A:
《安装的DSP软件为何连不上硬件??》   安装的DSP软件为何连不上硬件?软件安装后,总是提示,不能初始化目标DSP,(can`t initialize target DSP),改过了一些参数,就是不能用,是不是CMOS的端口装置设置不正确?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