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变频器模块的耐压

楼主(2003-10-23):
向大家请教个问题:如何用耐压表测得变频器的逆变模块的耐压?比如现在要测富士7MBR25NF-120模块的耐压应怎样进行检测。请指教

网友A:
IGBT模块测耐压值一定要短接各触发端B-E,否则测不到耐压值且容易损坏模块!测7个IGBT管分别是P1对U、V、W及U、V、W、B对N。整流部分测6个二极管是P对R、S、T及R、S、T对N。 广州通达:李春发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但我在7MBR25NF-120模块上找不到B-E,你的意思是否是把Gu-Eu,Gv-Ev,Gw-Ew短接,另外Gx-E,Gy-E,Gz-E短接,为什么还要短接它们呢?请指教

网友A:
IGBT模块触发端是个小电容,测量时可感应充电,这时候IGBT是导通的!

楼主:
是把Gu-Eu,Gv-Ev,Gw-Ew、Gx-E,Gy-E,Gz-E短接.对吗?

网友B(2008-09-11):
我也来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