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求助:AB SLC504或503如何和三菱PLC通讯交换数据。

楼主(2003-10-23):
需要加通讯模块吗?需要编程?

网友A:
你用什么网络?,看看SLC也有协议转换模块Prosoft模块,你到AB网站上看看,有没有能解决你的问题的模块?

网友B:
三菱PLC的编程口具有公开的串行通信协议,你可以在网上查找。 AB SLC的RS232口可组态成DF1协议和用户协议,采用用户协议,可以通过PLC编程与三菱PLC通讯。但这种方式以AB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