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PLC与触摸屏的连接问题

楼主(2003-10-23):
我现在用的是是三菱FX2N系列的PLC 已经用了两年 一直工作正常 但是近一段时间出现PLC与触摸屏的连接问题 屏幕提示 APPLICATION ERROR 一直在最前端 触摸屏无法操作 请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触摸屏??型号,品牌???

网友B(2004-10-22):
你好 你已经用了两年触摸屏 我是一个学生我想请教您 触摸屏编程方面的问题 还有就是如果触摸屏不与plc连接 能够实现pc到触摸屏的传输吗

网友C:
当然可以啦。现在的HMI(比如台达)都支持宏指令,你可以通过编程让HMI与PC直接通讯。

网友B:
不通过plc 传到触摸屏上的画面能够实现触摸操作吗 谢谢 给与指导

网友D(2005-10-13):
部分可以,比如pro-face的人机界面,位开关无法显示。但是功能开关是可以操作的

网友E:
可能是你的PLC坏了哦,因为位开关是直接和PLC进得数据交换的,所以无法用了!你换个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