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电脑装了双系统2000和XP,卸掉2000后,但是

楼主(2003-10-23):
我的电脑装了双系统2000和XP,卸掉2000后,但是启动电脑后,每次都会出现提示选择是进入2000还是XP,请问如何设置才能不要选择,直接进入XP?谢谢!

网友A:
在你的硬盘的主逻辑分区的根目录有一个文件“boot.ini”,打开这个文件,把其中的“default=multi(0)disk(0)rdisk(0)partition(2)\WINDOWS”与下面的[operating systems]里面的系统相对应,然后timeout=30改成timeout=1就可以了。

网友A:
如果你找不到这个文件的话,把文件夹选项里面的“查看”标签中的“隐含受保护的操作系统文件(保护)”前面的对钩去掉,再单击“确定”,就能找到这个文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