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与EVIEW的通讯问题

楼主(2003-10-23):
小弟现有MT508S的E-View的屏和CPU224,可通讯不上,在E-View的手册里提到将224的地址设定为2即可,可现在按照所说的还是不行,屏上出现“PLC NO RESPONSE”电缆连接应该没问题,不知道在224里还要什么设定,请那位大虾赐教,感激感激!

网友A(2003-09-11):
您的电缆是自己做的吗?您是按照说明书上做的电缆吗?

网友B:
你的电缆确定没问题吗?

网友C(2003-10-23):
通讯不通 1硬件:电缆通否、通讯口完好否 2参数:波特率、口地址、校验参数 讨厌的是任何的错误、表现的结果都是一个,所以应该各个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