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能够直接与伺服电机相连接?

楼主(2003-10-23):
请问各位大侠,PLC能否直接与伺服电机相连接(省略伺服电机驱动器)?如果能的话,是通过什么进行连接?在PLC中的脉冲调整命令是如何编写的?谢谢。

网友A(2003-08-09):
没有放大器好像不行吧!

网友A:
没有放大器是不行的,用相关的脉冲输出指令即可,当然PLC要用晶体管输出单元。

楼主:
那连续的正反转动作怎么控制?

网友B:
连续的正反转可能用正负脉冲可以实现,但能不能不用伺服放大器,我想是不行了!

网友A:
就像家电的音频输出直接接音箱一样,肯定不行,要接放大器。

网友C:
这不可以,应该有放大器,且步进电机生产商会有配套的放大器。 不妨咨询以上供应商。

网友D:
当然不可以。

网友A:
不行!PLC发不到那摸高的脉冲!

网友E:
伺服电机驱动器必须使用,必不可少的一个器件,就象气动元气件的电磁阀一样,不能将控制器直接连气缸,要通过电磁阀将弱电的控制信号转为气动;而驱动器就是将弱电的控制信号通过驱动控制电路转化为强电的电机运行的电源,事实上我们就是通过弱电的控制信号来控制强电的电源变化,通常的交流伺服同变频器一样要先整流为直流,然后通过可控的晶体管电路转为脉宽可调节的有效值类似为交流的频率可调的电源提供给电机,就是PWM方式。 PLC的发脉冲的命令因品牌不同而不同,通常的主机只能发1路或2路的几十K的脉冲,而有些可通过扩展模块发出200K的脉冲。 正反控制要看你所选的控制方式是正向脉冲+反向脉冲还是速度脉冲信号+方向信号还是类似于编码器的AB相脉冲,第一种就是哪个方向的脉冲信号有了就向哪个方向转,第二种是通过方向信号的高低电平来控制正反向,第三种是看A超前于B九十度的电角度就是正转,反转就是A滞后与B九十度的电角度。

网友F:
驱动器内含功率放大器,没有驱动器,电机不会动起来!除非上帝来推它!!!!

网友G:
这么愚蠢的问题还在上面讨论??!简直是...

网友A:
kinco伺服可以不用脉冲直接用PLC控制,但驱动器肯定得要。

网友H:
当然可以,lenze的高端产品伺服plc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H:
伺服plc资料可访问www.lenze.com下载区

网友F:
不管是内置还是外置,都要有功率驱动部分,名称不同而已!!!!!!!!!!!!!!!!!!

网友I:
PLC需与伺服放大器连接!

网友J:
S5的IP240可以直接连接

网友K:
好象不行,但是PLC能够直接与步进电机相连

网友L:
作为一个命题肯定不行,但是不排除某些plc能够驱动微型 ,小型motor

网友M(2003-09-08):
调节的增减指令经DO点输出,再通过中间继电器驱动伺服电机.这种做法很常见啊.在欧洲很多项目的调节根本没有用AO模块.DO的输出频率和脉宽有一些算法,SIEMENS的PLC中S型PID模块就有. MSN:iam_wy@hotmail.com

网友A:
不行的!都要有功率驱动部分。

网友K:
我认为是可以作到的,只要能够驱动电机即可,在步进电机驱动中只需要发送适合电机的相应脉冲即可驱动电机。但是在较大功率负载中不能,因为PLC定位模块输出电流为零点几安培。

网友N:
不要伺服就不要用伺服电机了,用普通电机好了,也可以调速的,还可以省编码器。

网友O:
对于伺服系统,首先必须说明功率多大的电机,这一点很重要,你的问题需要说明条件,才能作出回答.

网友A:
没有驱动器肯定不行!!!因为驱动器对电机进行矢量控制,PLC不可能完成这个工作。

网友P:
谁有松下的伺服放大器资料?谢谢了!!! fylizhong@163.com

网友Q:
功率为100W--150W,启动频率180次/秒的司服马达可用PLC直接控制吗?请各位大师指点

网友R:
没有驱动器肯定不行!

网友S:
好像必须要伺服放大器呀,目前还没见过那个伺服电机可以直接用PLC控制(不排除有的可能)。 以前只见过步进电机直接用PLC控制的。

网友T(2003-10-09):
可以自己做驱动器,要有分频器。

网友U:
各位大虾好,请问那有旋转步进角小于0.5度的产品,谢谢!! zhanghzxh@163.net

网友V:
可以,我这里有一款矢量伺服电机。

网友Q(2005-07-02):
应该要加伺服控制器吧

网友W:
當然要的啦,伺服裡有功放的,plc提供不了這麼大的功率的,

网友X(2006-03-10):
如果控制要求和条件如下,不用驱动器也是可以的。 要求:只需要进行粗糙的速度控制,对定位精度要求不是很高,直流有刷电机,负载不是很大,不会堵转; 条件:有编码器输入,达林顿输出,可带1A左右电流,PLC有PWM输出功能,有较强计算能力或者PID运算模块; 虚线以内为PLC内部等效电路;Q1作运转方向选择;Q2输出PWM,控制转速和力矩;保险丝采用200ms延迟保险;如果继电器动作速度太慢,可以用三极管的H桥代替;

网友X:
如果电机功率比较大,Q2可以用容量比较大的场效应来代替.

网友:
"如果控制要求和条件如下,不用驱动器也是可以的。"
这样,电机是能动,可是,这还叫伺服电机吗?

网友X:
叫"伺服"是有点名不符实了,这样做并没有将伺服电机的优势发挥出来.
但是,楼主的本意是:"PLC能否直接与伺服电机相连接(省略伺服电机驱动器)?"所以这样讲也没错.
我在前面已述及,这个方案我并没有实用过,只是个设想,放在这里让大家发表见解,讨论可行性,优缺点.

网友Y:
呵呵试一试就知道拉

网友S(2006-08-23):
沙边小李兄:
你的那个方案经过试验验证了么?(没有别的意思,仅是我本人没有看明白所以询问一下)

网友Z:
实践出真知啊 ,试一下就知道行不行了,在这讨论它干啥呢?

网友AA:
请问一下,安川的伺服怎么让伺服电机暂停呀?怎么让他回原点?

网友X:
to 张雷001:
那个方案我没有实验过,我也没有类似的需求,所以没办法验证。
那是一时的想法,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太不切实际,没有堵转过流保护、继电器触点容易粘死没有……
呵呵!一时愚见,大家见笑了!

网友AB:
千万不能这么干啊,要失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