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三冲量调节

楼主(2003-10-23):
炼钢转炉汽包的三冲量调节效果不好,请教如何改进

网友A:
请和我们联系 哈尔滨格锐 0451-86292321

网友B:
您的问题太笼统了,没办法回答。 您指的效果不好是指什么?偏差大?振荡大?调节时间长?您以前用的三冲量是用什么做的?调节器?DCS?总共有哪些量参与调节?

网友A:
我们有三冲量控制的原理、仿真、程序的技术资料,免费提供 哈尔滨格锐自动化 0451-86292321 great@greatelec.com

网友C:
gret: 你好! 能将三冲量控制的原理、仿真、程序的技术资料提供一份吗? 我的地址: 重庆华林机械工程有限公司 重庆市沙坪坝区青木关青北下街13号 高德懿 401334

网友A:
浅见: 已通过电子邮件给您寄出“三冲量控制的原理、仿真、程序的技术资料” 如果您还需要其他感兴趣的技术资料,我们可以为您寄出。

网友D(2004-09-26):
gret你好: 不知道能将三冲量控制的原理、仿真、程序的技术资料提供一份给我吗?我也是搞仪表的。我的信箱是jingtao6901230@126.com

网友E:
请用XMPA7000系列双回路串级控制可编程调节器帮你解决问题! 外型(mm):80×160×150 开孔(mm):76+0.74×152+1.00 本系列仪表输入信号、输出信号、特性供电、工作环境等技术参数请见本选型手册附录部分《通用技术参数》。 ★ 适用范围 XMPA7000系列双回路串级控制可编程调节器为First Control公司引进产品,具有5个模拟输入,2个模拟输出,1个开关量输入,4个开关量输出和丰富的控制算法。适用于锅炉汽包水位三冲量控制或两冲量控制并可带汽包水位压力补偿功能;适用于锅炉主汽温度减温水串级控制;适用于一般工业过程中温度、压力、液位、流量等各种过程参数的串级控制,前馈控制,双回路控制等。可带后备操作器,并与后备控制器配合实现手动/自动无扰切换。 ★ 功能特点 ※ 输入输出特性 ● 5个模拟量输入(AI) IN1、IN2为RTD、TC、mA、V万能输入端,各种输入信号软件可设定。 IN3、IN4、IN5为mA、V输入端,各种标准信号输入软件可设定。 ● 2个模拟量输出(AO) OUT为附回路(回路2)控制输出,mA、V各种输出方式可设定。 OUT1为主回路(回路1)控制输出端或(PV1、PV2)变送输出端。 ● 一个开关量输入(DI) DI1输入只接收干触点信号,用于接收后备操作器的手动状态信号,与模拟输入IN4配合实现后备操作器手/自动无扰切换。 ● 4个继电器输出(DO) DO1、DO2、DO3、DO4分别为上、下限报警输出端,其上限或下限报警方式可设定,报警源PV1或PV2可设定。 ※ 可带RS485隔离通讯接口,构成计算机监控系统。 ※ 回路2(或附回路)可带后备操作器,并可实现后备操作器手动/自动无扰切换。 ※ 串级控制器主附回路可分步投入自动控制,以方便于现场调试和PID参数的整定。 ※ 具有PID参数专家自整定功能。 ※ 安全控制功能。 XMPA7000具有安全控制功能,若发生设备故障有安全阀位输出和输出保持两种方式可选,确保过程生产设备的安全。 ※ 停电记忆功能。 XMPA7000停电后再上电,可记忆保持停电前的控制参数和工作状态,以确保生产的连续性和设备的安全。 ※ XMPA7000工作原理及控制算法框图,共有11种控制模式可选择 www.jtgk.com

网友F(2010-04-13):
能给我一分吗,我也是仪表的,luolzhibin@163.com

网友G(2011-08-11):
能将三冲量资料给我一份吗?邮箱mayuhan123@163.com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