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步进电机如何接线

楼主(2003-10-23):
新买的步进电机,共有红,白,绿,黄,黑,蓝6根线。 请问该如何接线呢?谢谢

网友A:
黄绿-U 橙红-V 白蓝-W

网友B:
六出线步进电机可以是两相混合和三相反应式,可以通过量其内阻来确定接线。

楼主:
那比如說A相引出两根线,这两根线应分别如何接。

网友C:
这要看你的驱动器引出几根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