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VACON通用变频器用于轻轨机车的问题

楼主(2003-10-23):
每辆机车4台电机,力矩控制模式.由2台400kw的通用变频器驱动,每台控制2台电机.而每台400kw的变频器由两台200kw690V的CXI变频器组成.两台cxi共用一块控制板.cxi是由直流供电的逆变器,无整流桥.无编码器问题1:制动电压要求低于900v,而往往制动电压达1080v左右. 问题2:常出现打滑和空转现象,如何解决?

网友A(2002-03-01):
我来说说打滑.不一定正确. 大家知道现代汽车有abs系统.机车打滑是挺复杂的,不过主要原因是静摩擦力不够,启动时刻转矩控制不当,太大了.有时候转矩也不是越大越好哦.

网友B:
通用变频器一般不适合用于交通,尤其是主牵引. 其中有振动,供电,安装等多方面问题. 请务必慎重!!!

网友A:
whjuli说的对!

楼主:
可是现在已经用上了,又不方便换,该怎么办?

楼主:
不换可能就只有一直头疼了 给你一个电话,不知能否解决 021-64283110 找 唐开龙 或 何勤奋

楼主:
系统设计不合理,应当采用高压变频器[800KW]直接同时驱动4台电机! 系统明显存在不同步现象,该项目设计工程师应当下岗!

网友A:
概念又错了!说真的,您的书还是不出了吧.

网友C(2003-10-17):
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所有人都闭嘴!!

网友D:
楼上的老大,你好厉害呀!佩服佩服!!!替咱VACON变频器出了口气!

楼主:
to:光阴 你的笔名真是够阴的,象个女孩,还不如叫光阳,光明正大的做人!流下你的电话!还替咱VACON变频器出了口气,你有VACON变频器吗?

网友D:
hahaha哈哈: 告诉你,叫你也死的明白点!本人正大光明是VACON的国内一级代理商,你干什么的?最好别落我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