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用过Vacon变频器?

楼主(2003-10-23):
Vacon变频器怎么与PC机通讯啊?

网友A(2002-03-23):
我知道,变频器的面板插孔就是与计算机通讯的接口,软件办事处会提供的

网友B:
这么简单的问题还要问阿?我们公司就是代理VACON变频器的,落儿小姐已经回答你了,如果还有什么问题再跟我联系阿!!

楼主(2002-09-05):
只要用过Vavon的人都知道面板插孔就是与计算机通讯的接口,但关于遥控及现场总线的资料就少多了,哪位专家能否指导一下?(远程控制多台变频器调参、检测)

网友C:
请与松下电工代理汇尼克公司王欢先生联系,020-85549829,85549875   相信王工可以解答您的问题

网友D(2003-10-17):
请与vacon服务中心联系,有详细资料,并且可以组织培训

网友E:
哇!!这里这么多VACON的朋友呀!好高兴!不过那位VACON爸爸听起来怎么这么别扭!有占便宜的嫌疑哦!

网友F(2004-05-27):
To:石油人 请致电:13916587890 石功

网友G(2005-08-12):
通过一根232接口线可与PC进行通信,可以做到,加载程序,监控及故障记录分析等功能,本人是VACON售后服务工程师,有问题可联系marx.lin@vacon.com.cn

网友H(2006-02-23):
石油人请联系我13913852524

网友I(2006-04-29):
两种方式:1、232串口电缆与计算机通讯,界面是FCLODE或  CDRIVER。
2、变频器加MODBUS通讯板通过485通讯,与工控机232转485通讯卡连接,需用组态软件作为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