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要step7问题

楼主(2003-10-23):
请问step7中存贮器L是怎么用的,什么情况下要把数据存在L存贮器中。

网友A:
The load memory can be expanded using memory cards. Refer to your "S7-300 Programmable Controller, Hardware and Installation Manual" and your "S7-400, M7-400 Programmable Controllers Module Specifications Reference Manual" for the maximum size of the load memory. The load memory can also have an integrated EPROM part as well as an integrated RAM part in S7-300 CPUs. Areas in data blocks can be declared as retentive by assigning parameters in STEP 7 (see Retentive Memory Areas on S7-300 CPUs). In S7-400 CPUs, it is imperative that you use a memory card (RAM or EPROM) to expand the load memory. The integrated load memory is a RAM memory and is mainly used to reload and correct blocks. With the new S7-400 CPUs, additional work memory can also be plugged in. Load Memory Behavior in RAM and EPROM Areas Depending on whether you select a RAM or an EPROM memory card to expand the load memory, the load memory may react differently during downloading, reloading, or memory reset. The following table shows the various loading methods:

网友A:
The load memory can be expanded using memory cards. Refer to your "S7-300 Programmable Controller, Hardware and Installation Manual" and your "S7-400, M7-400 Programmable Controllers Module Specifications Reference Manual" for the maximum size of the load memory. The load memory can also have an integrated EPROM part as well as an integrated RAM part in S7-300 CPUs. Areas in data blocks can be declared as retentive by assigning parameters in STEP 7 (see Retentive Memory Areas on S7-300 CPUs). In S7-400 CPUs, it is imperative that you use a memory card (RAM or EPROM) to expand the load memory. The integrated load memory is a RAM memory and is mainly used to reload and correct blocks. With the new S7-400 CPUs, additional work memory can also be plugged in. Load Memory Behavior in RAM and EPROM Areas Depending on whether you select a RAM or an EPROM memory card to expand the load memory, the load memory may react differently during downloading, reloading, or memory reset. The following table shows the various loading methods:

不急!!!

网友:
解释一下,这帮助文件看的费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