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教大虾触摸屏计算机的问题

楼主(2003-10-23):
请各位大虾给推荐平板计算机,最好是带触摸屏的,我想用10.4"的,整个(计算机加触摸屏)的厚度越小越好! 在平板计算机上开发东西是不是和普通计算机一样啊!我还想用VC可以吗?谢谢

网友A:
在平板计算机上开发东西是不是和普通计算机一样。 一般来说都可以安装DOS、WINDOWS95/98/2000/NT等操作系统,有了这个VC当然是可以用了。PRO-FACE有个PL系列,但价格可能有点高(PL7900:15寸是其中性价比最高的)。去WWW.tianren88.com看看是否合适。

网友B:
昆仑通态和研华合作了一种计算机式的触摸屏,你可以咨询一下

网友C(2022-11-12):
XY800系列防爆电脑是一种运行Windows操作系统的防爆一体机,通过触摸屏操作或外接本安防爆键盘鼠标操作,产品采用高性能Intel i5/i7处理器、16GB内存,512GB 固态硬盘,1920*1080高分辨率显示屏;取得气体粉尘双认证,防爆电气CCC强制性认证

作为使用在防爆现场的操作终端,其防爆性能及数据处理速度,可以满足大多数用户的需要,广泛应用于石油、石化、天然气、化工、医药、军工、民爆等爆炸性危险场所中信息化、自动化控制系统。

防爆标志:

      Ex d ib ⅡB+H2 T6 Gb;

      Ex tD ibD A21 IP66 T80℃

适用于爆炸性气体环境1区, 粉尘环境21区; 氢气环境适用

适用于T1∽T6温度组别

防护等级  IP66(整机)

********************************************************************************************

详情可参阅http://www.szzwgk.com/product-68133-62917-181484.html,联系电话魏工135  3098 1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