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怎么样在PLC原程序加密?

楼主(2003-10-23):
请教各位老师,怎么样在PLC(象SIEMENS、MODICON、GE等)原程序加密?谢谢!因为有些厂家耍耐,做完程序后不兑现!

网友A:
你不知道加密还能编程搞系统?????!!!!!

网友B:
可以加密,如果通过上位机软件与PLC形成对话窗口,从厂家处得到PLC编码,这就很轻松了。或者通过DM区数据的改写。

网友C:
omron的我知道。用个fun41就搞定了

网友D:
你不知道加密还能编程搞系统??? 还是别加密,通过正当方式要钱吧!

楼主:
楼上说的GOOD,但是我想通过口令方式加密,而不是KNOW_HOW_PROTECT的方式,麻烦楼上指点一二,在此谢谢啦!

网友D:
先把程序搞成原文件,再加密,最后下载。

网友E(2005-05-31):
东方科技: 你好,能不能具体一下说说如何通过口令方式加密!谢谢!!

网友F(2006-06-11):
我们公司能解三菱fx全系列密,不破坏原程序。0531-87961936 山东济南
  Email: zhangxunliang@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