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比例阀可以双向流动?

楼主(2003-10-23):
大家好!我想请教一个问题,SMC公司生产的压力比例阀(VY1)的符号为什么是双箭头的,是否表示可以双向流动?多谢!

网友A:
当没有通电源时是闭合的。在使用时不可反转来用。气源经P入口后流经二位三通电磁阀后流经压力感应器和A出口。如果气源由A口进就同时流入感应器和二位三通电磁的p口了。所以是不允许由A口接入气源的。

楼主:
我的意思是VY1在压力控制过程中是否会有回流现象?即如果输出口的压力大于输入口的压力,是从P口回流还是从R口排到大气?多谢!

网友A:
不会有回流现象。如果输出口压力大于输入口的压力当然从R口排到大气。

网友B:
质量很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