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楼主(2003-10-24):
誰是三洋PY系列伺服器和P5伺服馬達的高手﹐我有一個問題想請教 我用PY2A015的servo driver & 400W servo motor 用三菱FX1N控制﹐做直線位置控制﹐ 現在這馬達的精度偏差了2個絲以上﹐請問有沒人幫我解決這個問題??? 我在線等﹗﹗﹗﹗﹗﹗﹗﹗﹗﹗

网友A:
应该没问题,查一下机械或PLC.监测一下输入脉冲数对不对,原点对不对,做一下偏差清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