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矿井提升机变频器的选择

楼主(2003-10-24):
请教各位,矿井提升机(300到500千瓦)用什么类型的变频器比较合理、还有什么电压等级以及控制方式比较经济?

楼主:
怎么每人回话呢?

楼主:
望眼欲穿

网友A:
用矢量型带回馈单元

网友B:
采用380V的电流较大但便宜,采用矢量控制可四象限运行。推荐你采用德国tigerpower变频器,其最大功率可达到1500KW。同时采用磁通矢量控制模式。可带回馈单元。在环境恶劣环境使用较好。 我的电话:021-54902218-855 13564718284 QQ:89709245

网友C:
深圳加能电子有限公司  制动单元(回馈) IPC-DR和IPC-PF是两种高性能全自动变频器专用制动器,用于提高通用变频器的减速制动能力. 两种制动器有相同的制动能力,但IPC-PF具有高的运行效益. IPC-DR是低成本耗能式制动器,把再生电能释放在制动电阻上.需要配合制动电阻一起使用. IPC-PF是高性能回馈式制动器,把再生电能回馈电网.内部已经安装有电抗器和噪声滤波器,可直接和380伏电网驳接使用. 电话 0755-83416746

网友D:
我们改造了若干台,如有兴趣请联系 02162764613 62279139 张先生

网友B:
我是山东煤炭节能技术开发公司的工程师,您能留一下电话吗?最好有传真。我们作过这方面的项目。 电话:0538-6879060

网友E:
用佳灵的提升机专用变频器吧 0531-8064235

网友F:
哈哈,你找我就对了,你应该使用690V电压等级的产品,我已经在煤矿的斜井皮带机上使用了6台690V/500KW的VACON变频器,效果很好,针对提升设备有特殊的应用宏,我的电话13195784970,希望你能留下电话

网友G:
好象应用实例上一篇文章的,你可以去看看.

网友H:
Vacon变频器在矿井中的应用,该应用方案中Vacon变频器作为特殊的低频电源,在保持输出频率不变的情况下,根据外部控制信号的要求和实际的运行速度,控制输出电压的大小,实现了矿井提升机高压电机减速段的平稳制动和稳定爬行,具有较大的实用和推广价值。

网友I:
可用三菱V500系列即可。另外此变频器内部本身带有编码器接口,只需要接上编码器即可做到闭环控制。

网友J:
专业是VACON,物有所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