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mon和siemens的时钟指令

楼主(2003-10-24):
请问哪位会用ormon和siemens的时钟指令?比如,我希望某套PLC控制系统在2004年1月1日自动停止运行,这段程序如何编写?请多多指教!My E-mail:chelu_ren@sohu.com

网友A:
不要用实时时钟。实时时钟是可以随便修改的,光用时钟是不行的。(电池拿掉,数据丢失,然后CPU转到STOP,把时钟设在系统能够正常工作的那段时间段,然后CPU转到RUN,就破了)可以用计数器,如果计数值在某个范围内,则系统出些小问题,在某个范围内,出些怪问题,在某个范围内则不定期死机。

网友B:
在某个范围内,出些怪问题,在某个范围内则不定期死机 楼上的,那这个怎么实现了?请教!!

网友C(2008-10-15):
麻烦各位仁兄,计数器在使用的过程实现时钟功能准确不准确,

网友D(2008-11-30):
当然准确 了  不然谁用啊 就是扫描的时间有点出入 但那是很短的

网友E:
我大多是用时钟去停PLC的,这样比较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