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S7-300的变量定义

楼主(2003-10-24):
我遇到了一个问题:我在数据字典(DB1)里定义了一个数据变量叫IN1,类型是BOOL型。目的是表示I/O的一个输入位(I0.0),现在的问题是怎样把变量名和物理地址(I0.0)联系起来,是否应该在Variable Table里定义呢?但是我在Address栏里输入I0.0后却不能在Symbol栏里输入变量名IN1,即不能使两者建立联系,怎么办呢?

网友A:
应该在Variable Table里定义,什么联系不联系?直接把i0.0赋值到db!

网友B(2005-12-08):
编写一个映射块FC 利用MOVE 或与指令

网友C:
传递一下

网友D(2008-12-29):
将数据类型用MOVE改变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E:
楼上的说的很正确啊,MOVE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F:
MOVE 可以吗?

直接用触点赋给不就可以了嘛

网友G:
你自己把自己给兜晕了. 分清楚PLC 的变量的区别..西门子在变量上的使用还是很不错的.不过虽然强大,有时候感觉也很罗嗦

网友H:
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发须要把这个变量的物理地址赋值到数据块里面才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