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求助] PLC控制伺服电极

楼主(2003-10-24):
通过三菱FX2N-64M PLC 、脉冲输出特殊功能模块FX2N-1PG、和伺服放大器MR-J2S-10A来驱动三菱交流伺服电机MELSERVO-J2-SUPER,我大概了解了特殊功能模块的初始化,在三菱PLC编程方面感到有困难,要实现的是使伺服电机JOG定位(正转,反转)操作,返回原点操作等,希望各位高手能够指点一下思路,比如要实现这些功能需要做的步骤。

网友A(2004-03-09):
如何实现PLC控制伺服电机,我用的是S7200,由于对这块不太熟悉,电机还没有选定,请各位帮个忙。简单说一下控制方法及相关的连接。最好是能有怎么样实现的小程序。例如让电机正转三圈之类的。谢谢!

网友B:
很简单,由FX2n向1PG的特殊寄存器写指令。1PG的随机手册上有例子,照着写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