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中碰到的接线问题,急。

楼主(2003-10-24):
请问各位高人,使用24vDC供电的变送器,电源和信号可不可以使用一根多芯电缆。电缆长度100m以下。有没有啥实际应用经验呀。      不知道有没有啥规范要求,我只查到以下一条:      工业计算机监控系统抗干扰技术规范   3.0.2同一根多芯电缆中,只允许传送同一类信号;交流供电的变送器的信号和电源不得用同一根多芯电缆传送。      另外同一类信号怎样理解?电流、电压、模拟、数字???

网友A:
其实,按道理来说,是不可以的。 但是,事实上我们在做很多工程设计中都是这么做的,四线制仪表通常都是选择的2x2x1.5的分屏带总屏的电缆。但是交流供电的不能与信号共用一根多芯电缆。 同一类信号应该是指:模拟/数字;本安/非本安;高压/低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