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温控是怎么实现

楼主(2003-10-24):
您们好: 我不知道该如何的称呼您们,但我知道你们一定是乐于助人的好人。 我是鞍山人,辽宁的鞍山您知道吗?我有一个难题想向您请教。希望您能给我解决的方法。我在这里谢谢您了。 事情是这样的,我的单位最近要我编一个程序,内容是要实现通过微机来控制铁水温度的程序。(可我不会呀!) 其具体要求是: 在第一小时内如测得温度低于40摄氏度,就升温,大于50摄氏度停止升温。 在第二小时内如测得温度低于90摄氏度,就升温,大于100摄氏度停止升温 在第三小时内如测得温度低于140摄氏度,就升温,大于150摄氏度停止升温 在第四小时内如测得温度低于190摄氏度,就升温,大于200摄氏度停止升温 以下依次类推。 我想向你们求得程序和解决方案。(如用什么样的pc,怎么接收温度计的数值,和怎么控制各个端口。)还有就是不怕花钱。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MITSUBISHI ELECTRIC公司的FX2n-32MR-001的性能怎么样,我单位新装了两个。 不管结果怎样,请一定给我回信,我在这里谢谢你了。我的信箱是adam_bede@163.com 诚谢!!

网友A(2001-12-01):
这种问题应该很容易处理吧,因为我不是搞铁水的,不过我提一些工业上常用的方式。 首先:温度的获取用热电偶\阻就可以,不过事先应知道温度的范围。采集用现成的温度采集模块就可以了,可以通过CAN总线。 第二、pc用工控机就可以 第三、控制端口用开出模块加装隔离继电器就行了。 因为不是特别了解你们的工艺流程,只能简单写这些。

网友B:
不怕花钱就再买套组态软件,可以用教灵活的国产《组态王》。温控一般因为都是大滞后系统,可以采用smith预估算法,但建模要准。再来几个I/O模块,完成闭环。 嘻嘻,系统做好后要多调试呀。

网友C:
是的,这温控是个过程控制,建模可能费时且较难。控制部分我见过有用PLC的,就是用FX-2N,很可靠,且编程不太复杂,可惜我没自己动过手,只能告诉你有人这样做过,并且是可行的。

网友D:
这么简单个问题,还要什么采集卡,什么组态王,电脑,变量函数....等等。且不说浪费你大量的银子和时间,到头来还不把你给搞糊涂啦?什么   叫杀鸡用宰牛刀?      雨心,其实您的问题只要一台单回路时间函数调节器就可以接上热电阻   一次搞定,这种智能仪表就是满足您这种工业温控要求而生产的。他内部   有30段的时间函数发生器,可以任意设定所需要的温度值。还有报警输出。既可以独立使用,又可以通过RS232或者485输出接口与上位机连接,   进行监测。这才是最佳的解决方案!如果你还有更复杂的控制要求,还   可以用可编程调节器来完成,只有比PLC很少的模块指令,就可以完成   很复杂的过程控制,尤其是模拟量的控制。既不需要配线,也不需要复杂   的编程,仅仅是按几个面板键!既可以单机使用,也可以连接网络。   这样的性价比和可靠性控制方案为什么不来实践?       “最简单的,就是最可靠的!”      我公司现有VCS901+单回路时间函数调节器和VCS920+双回路可编程调节器供你选用。若有其他技术指导,请和我们联系。       GREAT 哈尔滨格锐工业自动化测控有限公司 孙宏光      TEL:0451-4270210 13904515210   FAX:0451-4270210   e-MAIL:great@up369.com   哈尔滨市道里区安升街142号201室 150016

网友E(2003-10-14):
帮忙介绍一下中央空调与楼宇自控系统BAS的连接方案,谢谢!

网友D:
怎么这么复杂,一块温控表就可解决,如果需要计算机,加上通信功 能就解决了。

网友F:
这是个在热处理行业中最简单、最常用的一个应用:“设定点程序SPP”(SetPointProgram),很容易解决。 办法是:买一个带走程序的温控仪表,确定具体输入信号(热电阻、热电偶、模拟量信号)和输出控制信号(继电器、模拟量信号)是什么,以及是否带通信等其他功能再根据实际情况选型。 国产的效果差点、稳定性差点,进口的效果好点,可靠性高点。国产的几百块一台吧,进口的好的上万一般点几百块也有。 我是做美国HONEYWELL的,感兴趣的可以联系。 021-62770879-117 wangleping@shengmao.com.cn

网友G:
都是文不对题

网友H:
请GREAT 哈尔滨格锐工业自动化测控有限公司 孙宏光 先生将你公司的VCS901+单回路时间函数调节器和VCS920+双回路可编程调节器的说明书给我寄一份,我需要一种简单的控制仪表实现分段控制,即根据检测量的值,调节器分段输出控制信号,而不是连续变化的信号,使执行器阶段性地动作。 江苏金湖县金湖路96#油田工艺研究所 刘长丰 211600

网友D:
空调的温湿度如何同时控制

网友I:
也请great把你公司的单回路时间函数调节器和双回路可编程调节器的说明书以及详细的技术资料寄给我一份,电子版的也可以。 e_mail: shixin_chaos@hotmail.com address:山东省胜利油田勘查设计研究院自控通信所 王志强 257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