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油田抽油井控制器的最佳节能控制方案。

楼主(2003-10-24):
大家看到这个题目也许是认为我要发表文章吧,我可没那个能力,我现在正在做这个东西,不知能不能成功,看在我一个新手的份上,不知哪位能给我点启示。谢谢。

网友A(2003-07-26):
TO:小宫 行家说:“但是,使用变频器后,用户发现不但不能节能,而且还耗用更多的电能,这是为什么呢?”   你说的太对啦!!!    北京这里有一家公司给华北地区及东北地区的几个油田安装了磕头机 抽油机 变频器 节能控制柜,这家公司承诺节电25-30%,为了抢夺市场这家公司装机近500万元的变频器,结果甲方一测算不但不能节能,而且还耗用更多的电能,这里家公司只好将变频器全部拆卸运回北京,项目近几年800万元,这里家公司为“节电率”的问题付出近600万元的学费!!!   这家公司为此四处奔波借贷还本付息。教训呀!教训呀!教训呀!   “抽油机 变频器 不节电”谁还有不同的意见???!!!   “抽油机 变频器 不节电”这是铁的事实!!! 不要白费力气啦!!!

网友B:
运行在50赫兹是不会节电的。 运行在40-45赫兹效果最好。节电在30%没问题。

网友C:
同意imgg的意见.抽水于抽油无本质区别

网友D:
抽油机用变频器会改变抽油机的抽取频率,这种方式对高产油井来说是会降低油井的产量的,对低产油井来说可以利用相应的传感器测出抽油机的流量,在流量降低时相应降低频率,可以起到降能作用,否则会得不偿失的,目前比较经济的方式是采用电机节电器,投入低,且不改变抽油机的转速,比较适合抽油机,节电率可以在10%以上,如果配备相应的自控设备,可以更高,此节电率还取决井口的压力及电机的负荷力,工况不同的情况下是有所不同,各位如果有兴趣,可以来信和我交流!

网友E:
磕头机 抽油机 变频器 节能 制动单元 磕头机改造不节电 对于油田磕头机来说,变频改造的优点是显而易见的 1,配合井下状态,改变冲次,从而改变抽油的效率, 2,柔性启动,把电机启动电流降低3-4倍,保护了电机和机械设备, 3,最大力矩得到限制,断托的可能性大大减小, 4,可以遥控抽油速度,不必更换机械设备, 但是,使用变频器后,用户发现不但不能节能,而且还耗用更多的电能,这是为什么呢? 由于磕头机有两个工作状态: 一个是电动机驱动机械设备运动,磕头机从电网吸收电能(电表正转) 另是一个释放能量(机械势能,井下负压,平衡块势能),由机械设备带动电动机 运动,是一个发电的过程(电表反转)。 就是说,磕头机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要把势能变为电能回馈电网。 在不使用变频器时,这个电能是直接回馈电网的,并没有在本地设备上耗费掉。 (综合表现为磕头机供电系统的功率因数较低) 但是在使用普通变频器时,情况发生了变化。 普通变频器的输入是二极管整流,能量不可反方向流动。上述这部分电能没有流回电网的通路, 必须用电阻来就地消耗,这就是我们在磕头机变频器上必须使用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的原因。 通常由制动电阻白白耗损的电能多达20% 因此,使用普通变频器以后,如果冲次不变,整个系统消耗的电能更多了。(表现为电 表只会正转,不会反转。) 解决办法是把能量回馈电网。 深圳加能电子生产的能量回馈制动单元专为油田磕头机设计。 可以把97% 的电能回馈电网。 型号IPC-PF-1s. 可以配合55kw以下磕头机变频器使用。 0755-8341-6757 0755-8341-6746 1, 计算 制动电阻欧姆=700/电机千瓦数(380 系列 100%制动力矩) 电阻功率=电机千瓦数*10%--15% 2,制动单元 500 元起

网友F:
奉劝各位,除非你和甲方关系好,否则就不要去推磕头机上变频器,后果。。。。。。。

网友G:
石磊:节电器节电10%。 还不如用星三角的方法,节电都到15%以上。又吹节电器。 我在石油上用过,节电最好的是变频加反馈,但投资大。 负载变化小率小于1/3,用变频直接代;负载变化大,用变频加反馈。为什么要用用变频加反馈?这样可以在节能的同时,功率因素达到0.9,而目前除此之外的任何方法,只能到0.7.一般0.65。 软起,星三角都用过。但这些得看现场条件。同样的场合,不同的抽油机,节电方法区别很大。

网友D:
zhengzheng:你好!   你所说的确实有一些道理,就象你所说的要看现场条件,我所说的10%是保守的说法,如果井位条件选的好,节电率可以在25%以上,而且所有的调节全部是自动调节,如果井位的工况发生变化,他会自动的作出相应的调节,包括退出节能状态。你所说的星三角我想自动化程度可能没有这么高,我想我们可以交个朋友,希望多多指教!!

网友G:
石磊: 你好。我帮别人做的星三角是自动切换的,软起也是自动的,现在做变频的。我认为,多种方式想结合。主要是产油量,井的寿命,工况,成本的回收。

楼主:
zhengzheng,你好, 你是哪里的?目前你的产品推广的怎么样?你产品是完全自己开发的吗?如果有可能,我们可以合作,进行此项工作?

网友G:
石磊: 你好,我在新疆。可以。

网友H:
抽油机节能最好的办法就是使用永磁同步电机。现在各个油田都在推广使用,比任何节能方式效率都高。有兴趣的可联系我13510379353

网友I:
现在抽油机电动机的负荷普遍较小,可以用动态降压节电器,我们的节电器在长庆、胜利、中原、准东等各油田都有应用,长庆油田到今年为止能达到一千台以上。目前各种节电器在国内油田应用上百台的极少。有兴趣可以合作。联系方式:anjiaxin163@tom.com

网友G:
"动态降压节电器"? 是软起的别称吧。

网友J:
应用节能变频器、节能软启动器在磕头机中“不节能”的网上争论在此谈一下本人的观点:①节能变频器和节能软启动器,节能是毋庸置疑的;②普通节能变频器、普通软启动器非通用型,对轻载负荷均有明显的节能效果;③节能变频器、节能软启动器在磕头机应用中不节能,甚至比不用节能器还费电,这种现象确实存在。但这是用户在节能器的选型上有问题,是电机工作在发电状态,节能器没能提供电机向电网吸收无功功率和回馈有功功率通道所致。

网友E:
①节能变频器和节能软启动器,节能是毋庸置疑的; ---------毋庸置疑什么意思?可以分析计算给我们看。 ②普通节能变频器、普通软启动器非通用型,对轻载负荷均有明显的节能效果; ---------明显在那里?是不是输入电流小了就节电?错误结论。 ③节能变频器、节能软启动器在磕头机应用中不节能,甚至比不用节能器还费电,这种现象确实存在。但这是用户在节能器的选型上有问题,是电机工作在发电状态??? ---------没有道理。 抱歉!!!请指导。

网友J:
劳请楼上看我发的一篇文章,结合不同负荷我们已开发出几种软启动器 。能否节能,可免费试用,这比争论有意义!

网友G:
同意刘建业的观点。补充一下,变频改造最好不用制动电阻。软起的缺点是在负载过重时不能节电,同时功率因数低,但在轻载时投入的成本低。 带反馈的变频,尤其是共用直流母线的是目前性价比最高的,节能是最好的,功率因素很高。一般节电的方法功率因素都在0。65以下。当然还有永磁同步电机,但也存在起动冲击的问题,一样可以用变频控制(不过叫控制器)。

网友G:
转贴 一种较适合油田抽油井控制的节能反馈单元 德国科比再生制动KEB COMBIVERT R4变频反馈单元 带有变频器的三相交流电动机在再生操作时释放能量,通过再生模块这些电能可被有效利用。因此结合了变频器和再生模块的驱动组合KEB COMBIVERT R4起到了节省能源,保护环境的作用。 功能特长: ● 节能 ● 与变阻器制动相比很低的热量损耗,特别是在一些大功率级别的场合,运用再生制动可对控制箱和相关设备进行优化安装 ● 小巧的外形,紧凑的设计 ● 针对移动系统具有较轻的重量 ● 连接变频器的稳定的直流电压 ● 集成多种网络通讯接口方式:InterBus,Profibus,CAN,LON,KEB DIN 66019 ● 符合EN55011,EN61800-3/A级标准的电磁干扰滤波器 ● 变频器系统可在四个象限内操作 ● 较大的系统电压范围:交流380V~480V ● 简易的安装和接线 ● 制动操作时的监控功能 ● cosφ≈1的R4-F

网友K:
刘建业先生: 我的工作年限比较短,我个人认为,软启动器,顾名思义只是用于电机的启动过程,对于其工作过程软器还能起什么作用?,如果您的意思是让软起频繁启动,可根据我的了解,一般软器一分钟最多能启动10次左右,对于大功率的抽油井来说,还行,可它不可能能满足一般小的抽油井(冲次数过少),您说,贵公司已结合不同负荷已开发出几种软启动器,是否此意,能否将资料寄给我一份。THANKS! ADD:沈阳东陵区东陵路30-2海慧公司 110161 FAX AND TEL(SAME):024-88440141

网友E:
FAX AND TEL(SAME):024-88440141

网友H:
磕頭機 磕頭機驅動電機節電改造,因為有能量反饋的問題,所以在應用調速裝置或一般異步電機必須妥善處理.磕頭機節電的選擇方式如下幾種; 1. 同步電機節電改造 磕頭機原來使用三相異步電機驅動,由於異步電機在輕載實效率低,功率因數低,且能量反饋時諧波較多,無法有效再生利用;因此推薦採用三相永磁同步電動機取代,其節電比率有功部分約20%,無功部分約60%以上.同步電機節電改造方便,因為可以工頻直接起動,電機安裝尺寸相同,轉速也相同,輕載時可以當進相電容器使用. 依托永磁同步電機具有下列優點比同行業更好; 1-1. 起動不震盪 本產品起動轉矩可達3.7倍以上,因此起動不會發生抖動的問題發生. 1-2. 起動電流小 本公司同步機起動電流不超過額定電流六倍,因此變壓器承受容量小,壓降低,起動順暢. 1-3. 高效率 本產品在37kw的效率可達96%以上,節電效果良好. 1-4. 高功率因數 本產品的功率因數可達99.9%. 1-5. 反饋電網的波形良好 經過專業設計的輸出反電動勢,電表可以倒轉,能量可以全部返饋倒電網,波形失真度低於5%以下. 1-6. 不退磁 依據最新技術設計,電機不會產生退磁現象. 1-7. 試用合格 本產品已經過冀東油田使用合格,詳細請參考網站資料. 2. 變頻器調速改造 磕頭機如果需要調速,可以添購變頻器來驅動原來的異步電機;但是變頻器必須採用共用直流母線技術(詳細請參考共用直流母線技術附件);也就是多台磕頭機一起調速,但是可以個別調整轉速,共用整流電源.此方式節電效果佳.磕頭機若原來採用同步電機驅動,可以比照異步機方式購置變頻器,並作共用直流母線技術驅動.其節電效果比異步機要高出15%以上的節電效果. 2. 無刷電機驅動改造 磕頭機也可採用無刷直流電機取代原來的異步機驅動裝置,也必須採用共用直流母線技術,其節電效果與變頻器驅動永磁同步電機相當(一般無刷電機約高出5%的節電效果). 潛油泵 潛油泵由於深居地下,因此必須採用交流變頻器作節電改造,電壓一般為三相50HZ,660V,1140V,1450,1750,2400V等依據井深不同而有不同的電壓.由於井深不同,因此變頻器到電機之間距離較遠,必須加裝輸出電抗器才能使用.依托公司生產的三電平中壓變頻器作為節電增油技術改造具有如下優點; 1. 輸出電壓突變率降低25% 採用三電平技術控制比起一般傳統兩電平控制技術其dv/dt要低25%以上;因此電機承受的電壓應力相對減少許多. 2. 輸出電壓波形更佳 由於採用12個橋臂作逆變器開關組合,因此輸出的波形諧波更低,電機運轉效率更好. 3. 器件更安全 由於採用IGBT器件的耐壓為傳統兩電平的一半,加上軟件控制輸出電壓作安全保護,因此器件更安全可靠,電解電容安全性更高. 4. 電網電壓變動率大 由於器件的耐壓減半,因此可允許的輸入電壓變動率允許較高,一般可以接受±30%的電壓變動率,最適合油田的環境使用. 5. 電壓範圍廣 電壓可選擇範圍可達2,450V的高電壓輸入. 6. 沒有軸承電壓 採用三電平技術控制沒有兩電平所產生的驅動電機軸承電壓腐蝕的問題發生. 13510379353 胡培宏

网友L(2003-08-25):
大家争来争去还是功率因子低问题!!!节能市场想开发没政府出力是很难行的!!!

网友M:
既然抽油机在下行时可以发电并回馈电网,那我们为什么还要搞什么节电装置,还要调什么平衡,就干脆让他发电得了,反正无功电量也不化钱,要不也可以装大点的补偿电容,来补偿发电时需要的无功。企不是非常好!另外,抽油机冲次在4次时和2次时耗电有什么区别?谁能告诉我!

网友N:
to:刘建业 别胡说八道了,你跟本就不懂!!!

网友G:
中级电工 节电的从综合角度来说。调平衡与发电回馈电网是不矛盾的。平衡好,在一周内设备(电器和机械)的冲击小,虽然变频器调的好可以弥补不平衡的缺点,但是对变频器的选型和调试带来了难度,调试的好坏对变频器的寿命有影响的。另外随着采油年数增加,井下的壮况在变,变频器的运用正好可以方便的设置。抽油机冲次在4次时和2次时耗电,主要采油量绝定,同样的采油良,2次的肯定比4次的耗油量大(不采用变频时),这是因为普通的抽油机功率因素低,在完成同样的采油量时,其工作的效率低,采油时间长,同样的采油量,无功损耗增加了。有人说我加大采油次数,但发现井下的机械故障增加。

网友M:
1.如果其它什么参数都不变,只单纯的将抽油机的冲次从4次降到2次呢? 2.异步发电机与异步电动机有什么区别?理论上可逆吗?请赐教! 3.还有谁家有较新颖的油田节能方案?性价比要好!请与我联系!!

网友G:
中级电工: 上面写错了,“2次的肯定比4次的耗油量大”应为耗电量大。 1。如果用带反馈的变频器,参数不变,看现场情况了,主要看采油量的需求。只单纯的将抽油机的冲次从4次降到2次,在功率因数的高的情况下,相同采油良,耗电量不好评估(差距不明显),理论上效率高的省电(即4次比2次省电)。 2。异步发电机与异步电动机的区别请看《电机学》。异步电动机是可逆的。 3,油田节能方案的节能方案,问我就行。我作过油田油田高压注水泵的变频改造,注气站的散热风机的恒温控制的变频的改造,输油泵的自动供油变频的改造,抽油机节能改造的方法最多,有四五种针对现场的不同工况。 性价比得看油井的寿命看。从节能效果看目前的方案中有两种是未来的最佳方式。 1。普通的异步电动机+带回馈的变频传动控制。 2。同步电动机+錾波控制(直流变频)。 既提高了功率因数,又减少冲击,又可方便的调节冲击次数,减少井下的维护,与无线远控配合自动化程度高。当然有其他方法,电容补偿,节能软起,星三角,但都只针对某个方面,不全。 但对短寿命的油井三年以内的,成本高。但控制柜可以移做其他油井用。

网友O:
想请教各位:造纸机的工作原理,谢谢!

网友P:
“开关磁阻调速电机”已在胜利油田的智能采油机上使用,节能30%打0514-7893080,扬州中凌电机技术有限公司,徐

网友M:
“开关磁组调速电机”是什么概念?

网友Q:
扬州中凌电机技术有限公司: 请问贵公司的开关磁阻电机控制系统,能否进行能量回馈,回馈到电网?

网友R:
经典的贴子,我是新手

网友S(2003-10-22):
变频器用在抽油机上如果说节能的话,单纯的节电只能说是节能的一部分,就看你是怎么算了! 1.用上变频器的话首先实现了软启动,这就可以节约大量的维修费用; 2.对于抽有机的检修方便,节约劳动力,省时\省力; 3.管理方便(如果你的变频器确实可靠),采油工管理抽油机会很方便; ……………………………… 其实只要你对油田采油情况十分了解的话你的节能理论就可以站住脚,有时候也是在看你和甲方的关系!!!! 大家是否应该换一种方法思考,其实要想真正的让抽油机节能,最关键的就是将回馈机械能充分利用!! 大家想没有想过对油田电网采取大的手术?对油田的抽油机采用公用直流母线的方式供电,井口采用逆变器。由于整个配电系统下的抽油机不可能都工作在用电状态,调整频率就可以使部分在发电、部分在用电!! 这样如果在整流端装上电流表,我们就有可能看到电流表为0或负值(整流端采用可控)!! 大大的节能呀!!! 以上是我简单的描述,感兴趣得可以和我联系讨论!!!

网友T:
变频器使用在油田的抽油机(磕头机)上,主要不是为了节能, 因为在中国目前的使用条件下,你很难说服用户去采用电网回馈装置。由于配备了平衡飞轮,抽油机的1个冲程中有近半个冲程是处在电机发电状态下的,在上级安装电表一看就知道,电表是会反转的。哈哈~~~~~~~~我曾经吃过这个亏。。。。。。 变频器使用在抽油机上应该配合采油(流量)计量,井下油层,油质的情况。用变频器来控制冲程中的速度变化,来使产油效率提高,对于油田来说:产油效率的提高远大于节余一点电费来的直接。 对于抽油机的节能(电)。有几种计算方法: 一个是你在采了同样油的情况下节约了电费和水费, 另一个是你在用了同样的电或多用一点电多采了较多的油。 前者实现的方案我试过两种:1,使用回馈装置,把回馈电能回馈到电网中,(性/价比过高) 2,在冲程中使用变频器不是满冲程使用,(半冲程使用),带上切换装置,让抽油机在发电时自己回到电网上,(很没有良心的做法) 后者你要懂些油田的地质和采油的专业知识才可以。 话太多,就不一一道来了~~~~~~~

网友U:
请问有没有能用于3000V的软启动装置,每分钟冲次4-8次。

网友E:
深圳加能电子生产的能量回馈制动单元专为油田磕头机设计。 可以把97% 的电能回馈电网。      型号IPC-PF-1s. 可以配合55kw以下磕头机变频器使用。   0755-8341-6757   0755-8341-6746 油田已经大批量使用,仅4200元

网友V:
磕头机节能的唯一方法是根据产液量自动间抽

网友W:
可以有尝提供抽油机节电柜完整的技术资料和程序。如不信可以先给做样机,我提供程序控制器。主电路给图。

网友X(2005-06-11):
呵呵,大家讨论来,讨论去也没个结果,其实油田节能还是大有文章的,只是现在做工控的人们把这些东西搞砸了,对磕头机的工作原理没有完全吃透就动手改造,大部分都是试着做,只是停留在理论阶段,呵呵

网友Y(2010-01-27):
油田抽油机专用电机节能控制装置

  “盛通阳光”STD系列抽油机节能控制柜是专门针对油田抽油机运行效率较低、能源浪费严重而推出的新一代高科技节能产品。本产品采用智能模糊控制技术,实时跟踪抽油机负载变化情况,使抽油机的电机输出功率与实时负载刚好匹配,提高电机运行效率、降低损耗,从而达到节电的目的。并且具有软启动、市电/旁路转换、启停控制及故障自动保护等多项功能,目前在国内许多油田得到广泛应用。

  目前油田抽油机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实际运行功率远小于电机额定功率,造成油井开采的电费成本居高不下,能源浪费十分严重。STD系列抽油机节能控制柜采用模糊控制技术,不断地检测电机工作状态,当检测到电机处于轻载或负载不断变化时,在百分之一秒内调整电机的输入电流和电压,使电机的输出功率与实时负载相匹配,从而有效地降低电机的功率损耗,达到节电的效果。

  武汉盛通源科技有限公司 www.sentsun.com

网友Z(2010-10-05):
请登录: http://blog.sina.com.cn/dayouemco

网友AA:
变频器在频率50HZ不变的情况下,不节能能吧!